不同厂家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能调换的配套使用吗?

楼主(2014-12-31):
以前用的是步进电机,一般只要功率够,相数电压电流般配的话,不同厂家的驱动器都能驱动不同厂家的电机。

可是最近想学习伺服电机的使用,淘了两个台达的asda-ab的驱动器,下载说明书后知道配套的电机型号是ECMA系列,可是在淘宝上找不到功率接近的电机型号,只有一种ASMT的电机,也是台达,想请教各位熟悉的朋友,这个ab型的驱动器能驱动ASMT的电机吗?

按我的理解,伺服电机结构上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增量型的编码器。按道理来说只要编码器类型相同,线数相同,应该都可以替换来用才对的啊?

我的这个想法正确吗?

不过我问过淘宝上售卖伺服电机的商家,他们就说这样是不行的,只能同品牌的驱动器电机才能公用。不知商家是不是在忽悠我呢?

网友A:
请教楼主,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流可以调整,电压怎么看是否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可以,差别较大

差别在哪里呢?驱动器的控制可能各厂是各有一套,可是电机的原理和编码器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流可以调整,电压怎么看是否匹配呢?

步进电机我是装上去直接试的,步进电机主要是看电流的,电流大了电机发热很厉害的。电压可以不管,电压越高速度会越快

网友C:
你咨询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咨询台达

不知道去哪里咨询哦

网友:
你去百度查台达的不是都有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别在哪里呢?驱动器的控制可能各厂是各有一套,可是电机的原理和编码器是一样的啊?

早期的编码器,驱动器有三相位置和a,b信号分別独立输出和输入且线数相同的可亙相通用,后来各厂都加了自己的编码方式,相当于密码一样,只能一对-了,你要是能在编码器和驱动器之间做出个翻译器来,那可真是功德无量了.

网友D:
没换过不好说,不过功率编码器线数一样,转子惯量和输出力矩都差不多情况下,应该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换过不好说,不过功率编码器线数一样,转子惯量和输出力矩都差不多情况下,应该可以试一下。

请教你楼上说的情况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网友E:
楼主能说下你为什么要不同品牌搭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说下你为什么要不同品牌搭配吗?

因为我没有同品牌的电机和驱动啊。

开这个贴是想了解下到底能不能混搭。因为我以为各厂的电机和电机上的编码器都是一样的,所以觉得可以。可是很多人又说不行。想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没有同品牌的电机和驱动啊。

开这个贴是想了解下到底能不能混搭。因为我以为各厂的电机和电机上 ...

一般情况下都不建议混搭,控制器的电流,信号等参数要与电机的惯量等相匹配,才能让控制精度达到最佳.这只是个人意见,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