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淬火轴类的 钻孔加工

楼主(2014-12-31):
现在用到一花键轴已淬火(买到成品,摩托车上用的)但要小改车圆心钻孔加工6的钻头打100深,还要焊接加长,
可否退火后钻孔 焊接再淬火 达到硬度

网友A:
这类花键轴一般都进行高频淬火吧,可以先钻钻试试

网友:
6MM打100深不容易啊

网友:
6m钻孔100深有点难度。

网友B:
可否有条件考虑电火花?

网友:
有这功夫退火淬,不如直接做一个

网友:
6m钻孔100深有点难度 6MPA 高压 内冷切屑

网友:
LZ玩改装摩托车啊??要小心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花键轴一般都进行高频淬火吧,可以先钻钻试试

车床上用普通钻头钻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有条件考虑电火花?

没考虑因为要焊接加长

网友:
不如直接重新加工!

网友:
6mm打一百深要点技术,还要用加长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