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倒角的问题

楼主(2015-01-01):
在一个%9mm的外圆上面加工3个%1.5mm的孔,孔中心距端面2.5mm。这个圆柱中间是%7.3mm的内孔,从内孔向外面倒60°角,60°角深0.85mm,请教,应该用什么加工工具,怎么加工。

楼主:
怎么都看看不发言?

网友:
图太不清楚了

网友A:
上次不是有人发了一个 钻头和手柄是90度的钻头吗 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特制一把小的反镗刀。

网友C:
呵呵,上次你是内径70mm左右的,,,,这次是7mm,,,,,可不可以换个思路,孔倒角换成球面倒角,就可以用7mm磨头直接磨。

网友(点评):
是个不错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特制一把小的反镗刀。

孔太小了,孔径只有1.5mm,刀下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上次你是内径70mm左右的,,,,这次是7mm,,,,,可不可以换个思路,孔倒角换成球面倒角,就可 ...

60°角和0.8的尺寸怎么保证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不是有人发了一个 钻头和手柄是90度的钻头吗 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可是孔径7.3,根本下不去。

网友(点评):
哦哦 没仔细看你 的孔径 不过有这样大的的话 应该是可以订做小的 看你量大不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中,可不可以设计种可变形的倒角器,伸进孔中后变形成倒锥型,倒角!1.5mm太小结构上不允许!

网友(点评):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说过,说是有一家公司生产一种90°拐弯钻头,可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