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二位四通电液换向阀能不能反向进油

楼主(2015-01-02):
二位四通电液换向阀,常位是p到a,t到b.得电后p到b,t到a。现在我想是反向得电用,起泵,溢流阀得电,高压油进b口,电液换向阀得电,油能从p口出来吗。因为我是两套液压系统公用一套油缸,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能用,如果是弹簧压力不够会关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如果是弹簧压力不够会关不死。

能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是直驱的可以用,否则不行。

网友:
理论下应该可以吧,“弹簧压力不够会关不死”,不太理解

网友B:
有可能,主要取决于你选阀的型号。
所以对于两套回路控制一个缸的,都得要加液控单向阀锁住油路。

网友C:
是否先导控制?如果液控先导,则不行的。

网友:
电液换向阀可以的,但是注意底座必须用外泄的,以前也有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先导控制?如果液控先导,则不行的。

是先导控制的,底座上面是电磁换向阀,主要是电磁换向阀得点电控制底座的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主要取决于你选阀的型号。
所以对于两套回路控制一个缸的,都得要加液控单向阀锁住油路。

后面接的有个控制阀块的,控制阀块有液控单向阀的,请教下我该选那种型号

网友:
首先,你是先导阀还是主阀?如果是先导阀的话B口进油,不用换向直接打开下面主阀P到B!如果是主阀的话,上面的先导阀必须是外控的,如果内控先导阀P口没有油无法控制主阀芯!

网友:
对的,需要选择外控的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接的有个控制阀块的,控制阀块有液控单向阀的,请教下我该选那种型号

无图无真相。
你随口说,大家只能闭眼猜。

网友:
楼主是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是两套液压系统?你的缸应该是有高低压选择吧?即使高低压选择用一套就可以了!另外,即使可以,也不推荐这样用,有备设计理念!不如把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动作说清楚,让大家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帮你改进液压系统,肯定比你这样反着用要实际的多!!!

网友(2015-04-30):
同意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