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设计数学计算

楼主(2015-01-02):
来个简单问题:如图直径55链轮带动链条,链条上间隔有拨叉,拨叉推软的薄海棉片,为防止拨叉夹海绵片 (因为拨叉要转下去),前边有一直径40毫米滚轮拉海绵片,问直径40毫米的滚轮速度应该为多少拨叉才不会夹着海绵片?

答案在10楼

网友A:
半径为40的线速度已经有了。再推算直径为55的转速。是不是?

网友(点评):
我看错了。应该是直径为40的滚轮的线速度已知,再求其转速。

网友(点评):
将近60转/分。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线速度才拨叉平推速度的一半,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120转/分。对不对?

网友(点评):
除非前面的轮快速牵走海绵片,否则,肯定会夹住

网友B:
是不是可近似15x65/40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径为40的线速度已经有了。再推算直径为55的转速。是不是?

就是要求直径40的转速! 直径55 的转速可以根据拨叉的线速度求得.

网友(点评):
惭愧。做错了好多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近似15x65/40地关系?

你的意思是线速度一样,还是会被夹住的.

网友(点评):
大概吧,因为不知道具体的结构

网友:
算出来为 13rad/s, 124转/分,不知对不对

网友:
假设拨叉处在垂直位置时,海绵刚好被前方的滚轮接力拖动。
链轮角速度ω=15/0.0275
链轮转过角度Ɵ=ArcCos(0.04/0.065)
转动时间T= Ɵ/ω
走过路程S= Sqrt(0.065^2-0.04^2)
海绵平均速度需要大于S/T=15*Sqrt(0.065^2-0.04^2)/(0.0275ArcCos (0.04/0.065))= 30.7804米每分方可躲开。
相应地,直径40毫米的转速为30.7804/(0.04PI)=244.94转每分。

抱歉,修正笔误。   图中0.4和0.65应为0.04和0.065

网友(点评):
按照21.162 米每分钟,算出直径40的滚轮转速168.4018转/分钟.

网友:
线速度大于15米/分钟即可。即大于转速119.42转/分钟

补充内容 (2015-1-4 21:42):
假设链轮角速度为W,拔插转过A度时,此时拔插跟海绵接触的半径为Rx,拔叉跟海绵接触的速度水平分量等于cosA*Rx*w。而cosA*Rx=65-25=40mm.故cosA*Rx*w=15m/分钟。只海绵速度比它大,就不会夹住。2*3.14*0.02*N>15

网友(点评):
仅仅大于还是不够的!

楼主:
这本是设计中实际用到的计算,由于结构空间等限制,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当然本例中有些假设,就像动静之机大侠说的:假设拨叉处在垂直位置时,海绵刚好被前方的滚轮接力拖动。,
实际应用中把直径40 的滚轮会朝拨叉来的方向移一点,确保能拉住海绵.
动静之机大侠计算时拨叉旋转时向前的分速度使用的是平均速度,实际上这个分速度是逐渐变化的的.

楼主:
这是答案:   这图片不听使唤,次序有点乱,谁帮忙把W1 给移到前边.呵呵.

网友(点评):
随便上附件不管的话,就会成这样子。 建议在输入的时候,插入图片,这样就会依照所需顺序展现了。。。

网友C:
其实这里面还有个疑问,处在角度Ɵ处,水平瞬时速度到底是哪个?

俺昨天按照光斑速度式子写了当前的速度,后来犹豫了,便删了。

@逍遥处士    您觉得呢?

网友(点评):
首先给大侠点个赞!近来疏懒,便懈怠了这计算。

网友(点评):
窃以为上式为当。下式看的是定点速度,上式则看的是变点。就本题而言,应是变点。

网友(点评):
正合我意。谢谢处士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里面还有个疑问,处在角度Ɵ处,水平瞬时速度到底是哪个?

俺昨天按照光斑速度式子写了当 ...

上图 X=H*tg(a)
下图 X=R*sin(a)
因为H=R*cos(a)
所以X=H*tg(a)=R*cos(a)*tg(a)=R*sin(a)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就是相同咧。然而的确应该是不同的,正如您自己所列的式子,拨叉的重合点距离表达式是正切函数,是增速运动;而正弦机构现阶段是减速运动。 按处士兄弟的话说,就是定点和变点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是设计中实际用到的计算,由于结构空间等限制,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当然本例中有些假设,就像动静之机大侠 ...

速度不是变化的,是个定值.15m/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