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这种孔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5-01-02):
现在要镗211的孔,尺寸要求比较高,用的是数控卧式镗铣加工中心。没有找到可调精镗刀,这个工件里面是放轴瓦的。用什么方法和刀具比较理想。

网友:
空程槽加宽,用单刃可调镗刀可搞定

网友:
这是个车床的活,不难!

网友:
在车床上镗孔。

网友:
如果是自己装配的产品,建议退刀槽放中间或者在单头做宽一点,直接车床车吧

网友:
        加工这种孔,无论车床加工/镗床加工/加工心加工,都得订做非标的镗杆才可以做。现成恐怕是没有合适的。

网友:
这么大的孔,这么浅,切槽刀切一下就行,找到合适的刀是关键!

网友:
刀具和量具都准备好,你这是零件上的一处,还是整个零件?加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假如是回转体零件,数控车床加工更加方便。

网友:
毛坯能提供图纸才能确认怎么加工

楼主:
外形是方的,退刀槽可以宽点,现在用卧式数控镗铣加工中心做,没有找到合适的刀具,用的是土镗刀,刀头磨的很尖,没有用可调镗刀,买不到,尺寸和光洁度难控制,没达到图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