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塑料外壳怎么可以快捷工整的去掉飞边。

楼主(2015-01-02):
小弟连入门都算不上,只是知道可以用高转速电机带动铣刀之类的东西来去除飞边,不知道哪位师傅知道更简便高效的方法?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9-2-26 15:08):
http://www.cmiw.cn/thread-450100-1-1.html  这是  已经针对这种毛刺做的设备

网友A:
换模具

网友(点评):
模具工程师,说这种树脂模具压出来的都会有飞边的,

网友:
做个模具,切除掉,
这样效率高,我们现在就这么干了,以前是手工挫刀,刀之类工具

网友(点评):
怎么做呢 平着放切好还是 竖着切好?

网友:
冷冻后敲打震动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冷冻后塑料变得硬脆,一敲就碎了,喷液氮冷冻即可

网友:
电铲

网友(点评):
是做木工的电铲吗?

网友:
用模具切,或用数控铣

网友:
你好,我们有客户和你的产品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你可以加我QQ1640096356,我可以把相关处理方法视频发给你

网友:
1;1模具  加压   秒速切除

网友(点评):
做个一比一模具 然后压住露出飞边 最后来个切口面, 切完然后在找个机关 弹出来是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热固性材料压注生产的零件,量大的一般机械手取件,转至另一工位仿形铣削或磨削;量小的手工取件,锉刀简单处理过长的飞边后,后续可以用砂带机倒角。

网友(点评):
请问有没有 相关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
类似于图片的情况吧,去披风、钻孔

网友(点评):
另外取件用的也是机械手吗? 一共要两台?

网友B(2018-09-06):
能否改良模具设计的时候,将飞边有效避免,或很小,方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改良模具设计的时候,将飞边有效避免,或很小,方便处理?

http://www.cmiw.cn/thread-450100-1-1.html

设备很久前就制作出来了 通过刀片刮

网友C:
如果是平面凸起的飞边,可以用震动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平面凸起的飞边,可以用震动来解决。

http://www.cmiw.cn/thread-450100-1-1.html

设备很久前就制作出来了 通过刀片刮

网友(2018-11-16):
还是做个用刀具铣的专机吧,自己买个电主轴加个现成的三轴平台,再做个双工位的仿形的夹紧治具,估计成本4W左右,这效率也比人工高很多啊

网友D:
楼主,这个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实现了吗

实现了http://www.cmiw.cn/thread-450100-1-1.html

网友(2018-12-16):
引用 网友A:
换模具

后续削飞边都是亡羊补牢,还是前期在成型模具和工艺上想办法才是王道。

网友:
用冲压模具去掉

网友(2019-02-25):
为什么要切呢,模具有问题吗?

网友:
机械手加治具

网友(2023-10-26):
那么pp材料又该怎么去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