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一批数据的组数,是否有计算公式。

楼主(2015-01-02):
请教高手,如何确定一批数据的组数,是否有计算公式。通常情况下,组距=(最大值-最小值)÷组数。
但是,如何去确定组数,已知一批数据,共50个样本数。是否有公式计算组数。

补充内容 (2015-1-6 19:24):
组数的确定:
1.查表法
2. 求解法 : (注意取整且是相临近的奇数)
2.1 组数=N**1/2
2.2 组数=1+3.31LG(N)

网友:
1. 没有确定的组数计算公式,一般都是按经验来。
2. 一般来说,组数过多过少都不妥,以分5~7组最常见。
3. 如果可能,组数选奇数。

网友A:
问题要描述清楚

网友:
用minitab软件看看,它会给你参考

网友:
你问的可是1组数,按一定·数能分成多少组,如果是这个意思,可用高中数学的阶程公式计算,很简便。如7位数分四位数,有35种排列方式。具体公式查一下书吧

网友:
请参考王先奎主编《机械制造工艺学》第2版,P71- P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要描述清楚

嘻嘻,能看懂的人,会看懂的吧,这是质量统计那方面的。

网友(2018-05-16):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