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3细长轴订单成本控制在0.8元以内

楼主(2015-01-02):
由于是客户项目保密故不能放图。
大概结构描述如下:
共两个轴:
1、外圆直径2.5mm,两端有台阶直径2.0mm和1.5mm,台阶长度在15mm以内,总长131mm
2、外圆直径2.5mm,两端有台阶直径2.0mm和1.5mm,台阶长度在15mm以内,总长61mm
公差精度要求在0.02mm以内,表面质量0.8左右
我出的方案是将外圆2.5mm加长度放给做标准件的厂家进行加工,也就是毛坯外部加工成半成品,回家自己加工台阶部分。
成本我算过能在1元之内,但还是很高,我们想尽量再压低些。
整个订单量是蛮大的,一年几十万根连续加工5年,怎么样是不是很诱人,但价格不高所以成本控制才是利润的关键。
所以各位机械狂人、达人们,给点宝贵建议!

网友:
车吧,磨更费事。不锈钢的车0.8的粗糙度比碳钢容易

网友A:
不知道材料成本是多少?无心磨加工吗?

网友:
捡分走人,图都不给看,还想别人给主意!

网友B:
滚压实验过没?直接出来就是成品了。

网友:
8毛一只,价格已经很不错了,做不了给我做,哈哈

网友:
直接用2.5大的磨光料加工

网友C:
另问下,1.5MM直径的位置 长度多长?

网友:
买线材,矫直,切断,长度大概是五米左右,上自动车加工(一种很简单地车床,自动送料,加工,切断),以前的公司做过类似的产品。零件如下图:一端是台阶,一端是槽

网友:
用ESCOMATIC机床,1.5mm的线材,机器带矫直,切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问下,1.5MM直径的位置 长度多长?

1.5mm长部分大概在8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压实验过没?直接出来就是成品了。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材料成本是多少?无心磨加工吗?

材料费用占掉了80%左右

网友(点评):
材料费用不超过30%

网友:
舍得投入就买走心机吧,细长料随便加工。粗估下你这点量最多干三个月到半年。

网友:
直接用带送料架的自动车床,外园可以要求材料供应商做到规格(看大外园的客户要求,不行就需自己加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