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插销后退?要高度可靠。

楼主(2015-01-02):
怎样防止插销后退?要高度可靠。

网友:
装个柱塞就可靠了!!

网友:
怎不用氮气弹簧?

网友A:
问题题描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题描述不清。

就是说,想设计一个能 快速上锁,又能锁止退的结构

网友: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ie=utf-8&word=%E5%A4%B9%E5%85%B7%E5%8E%8B%E7%B4%A7%E6%9C%BA%E6%9E%84

网友:
打算啥时候插进去,啥时候拔出来?这个太关键了吧!?

最可靠的是死销子焊接死的,可既然要活的,一定有不得不弄得活的销子的原因。

网友:
看看门锁的结构

网友:
液压的,带阀的

网友:
这个我能说太简单了吗?见过古代的钥匙吗?插进去,一转,钥匙凸起卡在销座一侧,再转回原位,一拉,出来了

网友B:
以前用过一种德国产的插销,销子的一端在径向上有两个弹子,插销的顶端有按钮,按下后弹子收回,觉得挺好用的,不过价格也挺高,一个直径10*80的插销要200多

网友C:
螺丝螺母代替销钉行不?

网友D:
1径向销铣个行程槽,再径向打个销到这个槽里面限前后位
2或是轴向铣槽,径向锁波珠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一种德国产的插销,销子的一端在径向上有两个弹子,插销的顶端有按钮,按下后弹子收回,觉得挺好用 ...

一个带锁止功能的插销200元 ,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螺母代替销钉行不?

这样可靠,不过要转动啊,这样会不会结构复杂了,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径向销铣个行程槽,再径向打个销到这个槽里面限前后位
2或是轴向铣槽,径向锁波珠螺丝

行程槽里面 打销 前后限位后, 插销怎样移动呢? 能否简图示意一下

网友:
今天用了棘轮扳手,真的很喜欢。

网友:
增加一个紧固装置

网友E:
又一位只让人猜谜的哥们儿还是姐们儿。。。

“怎样防止插销后退?”
----1)什么工况下插进去?
   2)插进去之后,这个插销都受哪方向的力气?
   3)力气多大?
   4)受力方向变化情况如何?一两年就一个方向,还是高频震动?
   5)什么工况下拔出来?
   6)。。。。。。。
   7)。。。。。。。

“要高度可靠。”
----可靠,谁也不知道你想干嘛,谁能知道你想要的“可靠”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位只让人猜谜的哥们儿还是姐们儿。。。

“怎样防止插销后退?”

自锁插销,轻松上锁,锁上后要一定力气才可以打开

网友:
在销子后面设计一个防止推的块不就完啦

网友:
x方向和你上面的一样,y方向是加导杆、弹簧,再在你上面的插销上铣两个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