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床“DS0059指定的程序号未找到”报警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5-01-02):
如题,在编辑完新程序后,出现题目中的报警。
编辑后的程序删除后,仍然存在报警。
其它程序无法运转。

应该是我哪里疏忽了,一直没找到问题根源,
在这里求助,希望哪位能够指点迷津。

补充:我们的机床是改造的专用机,只加工一种产品,
我今天只是想要调查每把刀产生的切屑情况,
因此在原程序上换刀前加了M00,
做了两台设备,第三台时出现的问题。

再次补充:
感谢两位的指导,问题已经找到,
属于设定错误,指定的后台目录和前台目录设定错了,
所以即使目录里面有程序,也无法读取。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在传输程序和查找(调用)程序出现的情况,在程序中,记得第一行程序号后面加;

网友(点评):
已经找到问题了,如有兴趣,请查看下面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在传输程序和查找(调用)程序出现的情况,在程序中,记得第一行程序号后面加;

谢谢!
看了说明书还是没有头绪,知道哪个方向错了,在一点点摸索。

网友B:
多半是你的换刀程序木有了。
你可以自己编个程序,里面加和加换刀指令来判断下。

网友(点评):
和M00没关系,除非PMC里对M00做了程序指定处理,而且没考虑完善。

网友(点评):
如果不能检索出别的程序,那就是PMC里指定了,没处理好。正常情况下,报警是可以用RESET复位的。

网友(点评):
熬了两天一宿了,明天总结! 原文有部分回复内容,请查阅。

网友(点评):
已经说明了如何修正的,请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你的换刀程序木有了。
你可以自己编个程序,里面加和加换刀指令来判断下。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

网友(点评):
什么情况?这样大伙也可以知道原因。

楼主:
回复之前的问题,
报警的原因就是指定的文件读取路径不正确,所以设备不能读到文件,
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光标移动到所在文件夹,之后按“向前改变(前台目录设定)”和“向后改变(后台目录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系统比较高端啊

网友(点评):
日企,有钱!原装FAUNC机床40多万,买的日研的转台大概10万,改造费60万。 任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