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用凹端紧定螺钉网友观点汇集的讨论

楼主(2015-01-02):
之前查询轴上使用平端还是凹端紧定螺钉的资料,汇集广大社友的观点,作为我的总结,也便于大家参考。

一、前言
1.本文仅为网友观点搜集,不代表完全正确;
2.欢迎大侠指,不能让错误经验代代传;

二、内容
1.疑问:
轴上用平端、凹端都是线接触,有什么区别?

一些公司前辈轴面和键槽面都是平端,经验传承来又是什么?

2.凹端紧定螺钉用于轴类紧固的优特点:
*GB/T 80为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其凭借锐利的端头直接顶紧零件,多用于顶紧硬度较大的平面或非平面零件;
*凹端作用是不易滑动;
*国外的一段介绍:
One might often need to use a flat point when the screw must press perfectly flat against a surface.
如果紧定螺钉需要良好地平贴着压紧表面,则需要平端;
The most common type is the cup point.

不过,常用的类型是凹端(杯头);

This type works well because the surface is rounded so that a small surface area is in contact,
如果表面是圆形的,那么凹端很好用,因为能提供小面积接触;

but it does not have extremely high stress at one point like that of a cone point.

但凹端不像锥端那样能在一个点产生很大的压力;

Durability studies show that the cup point offers superior resistance to wear while maintaining a strong grip.
耐用性研究表明凹端在施加大夹紧力时,能提供很好的耐磨性。

三、个人感想
1.对一些网友的观点存疑:
凹端会产生一定的变形,增加接触面积,我表示怀疑;

锥端是点接触,轴需要凹端才是线接触(疑问:平端也是先接触。),这不是关键原因;

2.上面的英文说的有道理,不过分析数据找不到,不知道各位谁能提供些理论佐证?

3.机械设计手册论述:
是不是凭借“非平面零件”就能确定轴面一定是使用凹端紧定螺钉?(请教各位
GB/T 80为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其凭借锐利的端头直接顶紧零件,多用于顶紧硬度较大的平面或非平面零件。

网友A:
曾使用圆轴平端,滑移,改凹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使用圆轴平端,滑移,改凹了事。

带键槽的轴,全用平端,有合理性否?

网友(点评):
平端的紧钉螺钉(GB/T77-2000)适用于固定接触面为平面的,凹端的紧钉螺钉(GB/T80-2007)适用于固定接触面为圆柱面.

网友B:
个人观点,这个螺钉的选用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1。使用场合。对于存在大温差、高震动的场合,实际上哪种螺钉都不好用。应尽量避免这种紧固方式。因为他很容易松。对于正常使用场合下的高蠕变材料也不适用。
2。对于平面接触,平端紧定螺钉因为受力均衡,能比较好的适应和解决松动已经横向振动情况。凹端,当承受侧向振动力时,可能引起螺纹承载不均,诱发松动。锥端螺钉一般多用于小尺寸螺钉。紧定力有限。
3。对于弧面接触。由于平端螺钉的实际接触状态很可能出现偏载,线载。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螺纹连接的摩擦扭矩。故容易诱发松动。而凹端螺钉,由于其接触状态尽可能的使用了大接触半径的端面摩擦,使得即便出现偏载,也能一定程度上保证螺纹连接的摩擦力矩,防止松动。但是预防能力有限。设计时应尽量避免偏载,或者增加第二放松设置。
4。 对于紧固要求高 ,防松要求高的场合不建议使用紧定螺钉。或者采用弹性能力好蠕变低的螺钉代替应对高振动场合。

网友(点评):
PS。补充。紧定螺钉在使用中应严格控制扭矩。避免过载状态和过松状态。其使用要求比一般螺纹连接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这个螺钉的选用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1。使用场合。对于存在大温差、高震动的场合,实际上哪种螺钉 ...

感谢你的答复与指点,你说的:

凹端螺钉,由于其接触状态尽可能的使用了大接触半径的端面摩擦,使得即便出现偏载,也能一定程度上保证螺纹连接的摩擦力矩,防止松动。

我还不太明白,如下图所示,凹端紧定螺钉的头部与轴弧面的接触理论上是两点接触(不考虑因塑性嵌入轴中的工况)。
您的“大接触半径的端面摩擦”在现实中是指什么呢?为表请教诚意,我特别画了草图,请Zero博教教我。

网友B:
咱先扯远一点。直掉正常的螺纹连接扭矩吧。正常的螺栓扭矩分布在两个地方上,一个在端部面上,一个在螺纹副上。同样,预紧弹性力也以相反的方向做用在这两个地方。可以这么说,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形成预紧连接。而根据不同的端面尺寸,其扭矩分布也不同。

然后再回头说这个问题。端部摩擦扭矩怎么计算?T=u*Q*1/3*((D^3-d^3)/(D^2-d^2))。这个公式你自己找找就知道。去处其中的固定项uQ1/3。剩下的就是当量摩擦臂。而剩下的这部分,你作图一看,就知道,当外径D不变时,摩擦接触的圆环面内径d越大,当量摩擦臂就越大。对应的就是端面摩擦矩越大。所以,你就很清楚,凹端螺钉的端面摩擦力矩一定是高于平端的。

网友C:
The fastening action is by friction between the screw and the shaft, often (but not always) with some amount of elastic or plastic deformation of one or bo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这个螺钉的选用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1。使用场合。对于存在大温差、高震动的场合,实际上哪种螺钉 ...

大侠高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咱先扯远一点。直掉正常的螺纹连接扭矩吧。正常的螺栓扭矩分布在两个地方上,一个在端部面上,一个在螺纹副 ...

大侠,有点困惑了,如您所述圆环面比圆面的当量摩擦臂要大,那么当出现松动力时,松动力所产生的松动扭矩不是更大吗?更容易松动?

网友(点评):
呵呵,什么是松动扭矩,你有想过吗?

网友(点评):
我理解应该是接触面的摩擦力对螺钉的扭矩,再有正压力也会形成松动力吧,就像丝杠似得,所以我理解的松动扭矩就是让螺钉退转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对正压力圆面和圆环面所产生的扭矩似乎是一样的,F=Qtan(λ-ρ),正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有点困惑了,如您所述圆环面比圆面的当量摩擦臂要大,那么当出现松动力时,松动力所产生的松动扭矩 ...

我理解应该是接触面的摩擦力对螺钉的扭矩,再有正压力也会形成松动力吧,就像丝杠似得,所以我理解的松动扭矩就是让螺钉退转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对正压力圆面和圆环面所产生的扭矩似乎是一样的,F=Qtan(λ-ρ),正压力Q一样的话,扭力应该是一样的吧。还有一点想不通,在相同正压力和接触摩擦力的情况下,环形面所受的正应力和切应力都比圆面要大啊,那它失效的可能不是提高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忽然有个想法,对于弧面接触,是为了避免线接触、增大接触面积才采用环面和锥端,因为这两种截面的低强度会造成较大的塑形变形,从而形成较大面接触?所以螺钉硬度也不能无限的高?

网友(点评):
你应该去看看自锁和自锁条件。条件满足,就不会有什么松动扭矩,完全不会。因为这个力是你想象的。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螺钉是自锁的,但是不明白当受变载荷时自锁失效是个什么样子,这时的受力该怎么分析,您的意思是自锁失效不是退转而是以破坏的形式发生,所以不存在这个力矩?

网友:
月讨论月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谁真正了解啊

网友E:
我觉得,有一个小点:
用环面螺栓,在压紧后,会有变形;
尤其是压在轴上,会形成“U型环”的压紧状态——可直观理解为“骑在轴上”,那这个螺栓就自锁了,不会轻易松脱。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先扯远一点。直掉正常的螺纹连接扭矩吧。正常的螺栓扭矩分布在两个地方上,一个在端部面上,一个在螺纹副 ...

大侠,还得请教一下,刚看了下螺纹的自锁条件,当螺纹升角小于摩擦角时,无论多大的轴向力作用,螺栓都不会退转,这个自锁只是针对轴向力的啊,比如紧钉螺钉顶紧的轴振动很夸张,在接触面上形成一个使螺钉反转的摩擦力矩,那这个力矩可不可以理解为“松动扭矩”呢?还是这个力矩无论多大都大不过螺纹副的锁紧力矩呢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你自己画画,看看这个矩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谈是扭矩还是弯矩。

网友(点评):
轴的频繁弯转?哈哈,这是个难度比较大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一个小点:
用环面螺栓,在压紧后,会有变形;
尤其是压在轴上,会形成“U型环”的压紧状态—— ...

感谢你提供的很好地观点,很有启发。
机械设计手册有文字曰:
GB/T 80为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其凭借锐利的端头直接顶紧零件,多用于顶紧硬度较大的平面或非平面零件。

但是没有详述。

我下面的想法是想当然的,仅供我们讨论:

对直径10左右的SUS304材质的光轴,M3的紧定螺钉(也是不锈钢材质):

1.能变形多大?应该没有多少变形。如果做到控制变形程度,那螺钉材质和紧固扭矩的控制都要很注意才行。

2.螺钉凹端在轴上跨圆弧面度数很小,能有效地骑得住吗?(或许大轴更明显)

网友(点评):
之前漏了一点: 平头螺栓对轴的压紧是“轴向“的线形; 凹面螺栓对轴的压紧是与轴向垂直的双弧线; 这2个方向差异,对于摩擦、防松应该有较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fastening action is by friction between the screw and the shaft, often (but not always) with som ...

感谢你和@zerowing 的帮助,人们常说治学须严谨。我遇到问题承蒙各位的帮助,我还会继续查找资料,在各位的思路下继续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提供的很好地观点,很有启发。
机械设计手册有文字曰:但是没有详述。

GB/T 80为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其凭借锐利的端头直接顶紧零件,多用于顶紧硬度较大的平面或非平面零件。

这里螺钉的“锐利端头”,应该不是突破后面“硬度较大”零件的;
很可能就是螺钉自身有变形(同等材料硬度下,锐利线 VS 弧形面/平面,“感觉”是锐利线先变形且较大)。

如果你手边材料方便的话,可以实际的试试。

网友(点评):
很好的见解,谢谢。

网友:
学习了,蛮高深的

楼主(2015-04-07):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一个小点:
用环面螺栓,在压紧后,会有变形;
尤其是压在轴上,会形成“U型环”的压紧状态—— ...
之前漏了一点: 平头螺栓对轴的压紧是“轴向“的线形; 凹面螺栓对轴的压紧是与轴向垂直的双弧线; 这2个方向差异,对于摩擦、防松应该有较大影响。

谢谢,很好的观点。机械发展这些年,这些细小的问题,在网络没能找到一个理论证据,设计手册也未详述,现在紧靠各位的口口相传。

理论计算我不懂,我会再找找国外的资料,看看有没有权威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先扯远一点。直掉正常的螺纹连接扭矩吧。正常的螺栓扭矩分布在两个地方上,一个在端部面上,一个在螺纹副 ...

请教下大侠:
凹端紧定螺钉的凹坑是在原材料加工中自然形成的吗?

平端紧定螺钉是不是将凹端紧定螺钉的凹坑车削掉形成的?

网友(2021-10-25):
真的涨见识。

网友(2024-04-19):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