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法二的表达方法是否允许

楼主(2015-01-03):
请问各位,下图中的画法二的画法允许使用吗?画法二表达的是画法一的内容,主要是画法二孔的数量没法全部都画上去,那画法二还是允许的吗?
纠正一下,画法二中的4x200应该是3x200,手误

网友A:
尽量不要这么干,你知道现在加工人员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工期紧任务重,很容易给你搞错。
本来就简化了一下,现在又再简化,很容易出错。以前我有过教训。

建议把4个孔都画出来,在孔间隔的地方多打几个隔断,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啊,现在一些小企业车间的人看图纸都勉强。

网友(点评):
记得有一次我图上标33个孔,间距有32x100,结果硬给做成32个孔,还说你图上标的,有理没办法说,还被老板说一顿,具体干活的人,你是找不到的。

网友:
有些工程图只有画图的人才明白啥意思

网友(点评):
这要么是看图的人水平不行,要么就是画图的人不按套路出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这么干,你知道现在加工人员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工期紧任务重,很容易给你搞错。
本来就简化了一下 ...

我也是担心看图者…………

网友:
看懂没问题,就怕一赶时间想当然。。

网友:
这么标没问题,但是你下面的图,应该标3X200,请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我刚发完帖子就已经发现了,请仔细看下题目

网友:
其实...在这里晃荡的人基本都觉得你第二种画法没问题,都能看懂。
问题是车间里具体打孔的哥们能不能给你搞对...

网友(点评):
哈哈,因为在这里晃荡的人都是有点基础的,又不计时间成本的

网友(点评):
什么叫不计时间成本? 第二种标法用时长? 还有我记得应该是200x3=600 才是正确的标法吧

网友(点评):
不是说标注花的时间长,只是他们车间的员工以计件为多,他们才懒得花时间去浪费在他们不懂得事情身上呢,而我们画图工就不同拉,没事就去查查这个查查那个……

网友(点评):
不是时间问题,是太长的零件,细节的尺寸表达这样够清楚!如果一个几米长的带等间距的小孔的细条零件。。。

网友:
加工之前不和图匠沟通的工人都不是好工人。。。。。

网友(点评):
他们是先干了再说,有时候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想也是:老子是计件的哪有那么多功夫给你沟通!

网友:
LZ的这个简化标法有点问题吧?看看国标去。我手边没有CAD。不然可以出个图,大家讨论哈。

网友(点评):
可以指出问题所在,我也没查到国标关于这个方面的。 欢迎手绘,呵呵

网友:
这么标不太好吧。容易出错的

网友B:
先标出第一组孔,再简化标注3×200,应该会减少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标出第一组孔,再简化标注3×200,应该会减少误解。

附图

网友(点评):
这个制图是没有硬性要求要标第一个的

网友:
实在没有画图的。下了国标,找了一下。是否应该先标出简化的独立要素?

网友(点评):
那应该就是1楼逍遥说的把孔画出来而在孔与孔之间话断裂图了

网友:
图二表达的不是很清晰了,

网友:
第一个孔距200要标上去,然后标一个3x200=(600)

网友:
完全可以,国标允许这样

网友(点评):
有吗?国标贴出来看下

网友(点评):
13楼的简化画法+断裂标注,

网友:
最好是标出简化的要素来,再去简化标注····13楼的方法是常用的

网友:
这样工人很容易误认为打两个孔

网友:
我们画得再标准都没用,取决于看图者的水准,有时是挺无奈的

网友:
把孔都画上,从中间多断几次就画开了

网友:
我感觉可以,可以看懂

网友:
手册上说的很明白了,查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样画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