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少气孔的方法或快速补漏的东西

楼主(2015-01-03):
   我公司生产油箱,主要为焊接件,焊接后有试漏工艺,但是喷抛丸后还是会发现气孔和虚焊。请高人指教:有没有减少气孔的方法或者快速补漏的东西,如泥状补漏剂。注:生产量比较大无法在焊缝开坡口

网友A:
以船厂为例去处理这样的事,一是焊工技术有待提高,二是可以改变焊接方法,比如把仰焊,立焊改为平面焊,三是气刨刨开焊缝后重焊,

网友A:
不知楼主的油箱打算用几年的?想法去堵个漏完事?
都是气压试漏的吧?
另外最后一句话,生产量比较大与开坡口的关系是怎么扯上的???

网友B:
气孔我建议您可以换台精密补焊机  专业焊补气孔和沙眼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油箱打算用几年的?想法去堵个漏完事?
都是气压试漏的吧?
另外最后一句话,生产量比较大与开 ...

叉车油箱至少用一年半,现在发现漏洞都是加油后静置15-30天发现漏洞的,之后用手工焊补漏,气压试漏水试漏都有,大多数都是在拐角处,我们这有个老师傅提议开坡口,个人觉得比较扯淡,所以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船厂为例去处理这样的事,一是焊工技术有待提高,二是可以改变焊接方法,比如把仰焊,立焊改为平面焊,三 ...

人员稳定,基本都是从事电焊行业三年以上的,没有立焊,全是平面焊接有变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孔我建议您可以换台精密补焊机  专业焊补气孔和沙眼的现象

这个不大行的通,是想在出厂前尽量减少气孔沙眼,出厂后发现漏洞就晚了

网友:
气漏水漏都做了,还查不出来,测试压力、测试时间是多少?是否合理? 我们也做过油箱,遇到过测漏怎么都不漏,但是用锤子敲几下就漏了
产生气孔的原因很多,板材、气体、设备、焊接场风速等等都有管, 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一项一项排除
虚焊焊接参数是否合适,焊工技术是否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