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导辊轴头外径圆度要求0.008,架中心架加工

楼主(2015-01-03):
导辊轴头外径圆度要求0.008,架中心架加工,经检验扁0.025,求高手帮助。谢了

网友:
精度要求这么高,中心架很难达到。如果工件实在太长,就套个轴承在轴上,中心架顶住外圈,然后打表找正后再加工

网友:
千分之八  没问题  中心架固然很重要  但影响精度的因素还很多

网友:
没那么容易,这个精度要挑机床了

网友:
几个零件很好办,批量靠机床精度。

楼主:
导辊直径700辊体长度8500

网友(2016-10-16):
是不是标错了,一般0.02就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