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里面的砂用什么方法去除掉!

楼主(2015-01-03):
铸件里面的砂如何清除掉??尽量不用铲子弄!

网友:
如果不讲究就用硬毛刷试一下,讲究可以喷砂或者抛丸.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喷砂快又好

网友:
可以喷砂或者抛丸,或者用手电钻夹个钢丝轮效果也不错

网友:
做过几回铸件,但要求中都有清沙要求,具体怎么处理 还真不知道。  我感觉打沙应该可以处理掉

网友:
打打敲敲,或者喷砂即可!

网友:
图纸里技术要求有无写上清沙要求?如果写了,那就可以让供应商做了。

网友:
件挺大的,感觉喷砂好些

网友:
喷砂,或者喷丸

网友:
喷砂好点

网友:
我也认为喷砂好点,我们这边也是喷砂的

网友:
采用喷砂方式

网友:
抛丸,打磨。手喷砂。都是可以的

网友:
手喷砂,抛丸,打磨,都可以

网友(2015-03-20):
这种可以直接打磨吧,楼主哪个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