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olidWorks绘制凸轮

楼主(2015-01-03):
各位大侠好!请问如何用SolidWorks绘制凸轮,还有我想在一个凸轮上设置几种运动曲线,如正弦、五次项曲线,这些曲线如何衔接,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是不会,是你的问题太笼统
何种凸轮?圆柱平面线性?
何种曲线?何种从动件?
你得自己先做一下,交上来,大侠们帮你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会,是你的问题太笼统
何种凸轮?圆柱平面线性?
何种曲线?何种从动件?

谢谢大哥!就拿平面凸轮来说从动件选择惰轮,比如说 我在0~20°推程为10,选用余弦曲线,20°至120°选择等速度曲线,推程为30,然后这两段曲线怎么光滑过渡衔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就拿平面凸轮来说从动件选择惰轮,比如说 我在0~20°推程为10,选用余弦曲线,20°至120°选择 ...

套合样条曲线性
或者,只要相切就行,可以做个小小的圆角,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