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圆盘慢速转动,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5-01-03):
   如题,最近有一个项目,是物料放在圆盘上(相当于环形流水线),其中圆盘固定在主轴上匀速转动(速度为1r/min~6r/min),y圆盘加物料加主轴质量为100kg,圆盘直径2m,每次开机,从静止到所需速度所用时间设置为1s.小弟现在在选择电机上遇到难题,看来很多关于这类转动的帖子,但是总是很多意见,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类传动,考虑惯量是关键,但是都没有一个确却的公式计算,有的说要考虑功率,所以我就很矛盾了,特向论坛的大神们请教一下,这类传动电机选择的计算方法,相信很多同行也有这样的困惑,所以大侠们帮帮我们这些困惑的人吧!!!附图如下

网友:
不停怕什么,怕的就是多工位干活停不住的,就要算的很精确。惯量算完还要,算功率匹配,还要制动转矩,有的还要画出曲线。不同工况分清就行了。算就哪几样公式样本,和设计手册都有,有时候适当放大工况也是必要的。

网友:
我认为要考虑的不是功率或惯量,而是功率和惯量

网友:
如果让做我会在转盘的外圈边缘装链条,使用一个220V,120W的减速电机(带调速)装个小链轮驱动,好处是启动时间短,对电机扭矩要求低,小功率既可满足,而且带调速的减速电机便宜,120W的不到500块.转动比你给出的图片机构要平稳.
此方法是参考进口打包机的结构

网友:
我们用了分割器,主要是功率和惯量

网友:
要考虑会不会发生倾斜,否则转动很困难

网友:
感觉这个挺重的,盘底最好加万向轮或者滚轮帮轴承分担轴向力

网友:
可以叫减速箱或电机公司帮你计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计算惯量就够了。扭矩不需要计算的了,即使放750W和传动比1比60就足够。减速器就是曾大此电机惯量的。只是 ...

有经验的

网友B:
不仅仅是电机要选,选的时候得结合减速机一起来选。另外你的电机的种类得先定下来。是普通的电机还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先选电机的种类。不过看你的图片应该是普通的带减速机的电机。因为所需转速特别低。所以个人觉得启动力矩够了的话功率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C:
跟我们的工况差不多,负载所需的扭矩非常小。差别在于图上看楼主用的是普通的减速电机,而我们用的是伺服电机加减速机,传动方式都是空心轴。我认为这样小的负载你算一下负载扭矩即可:负载扭矩,加速扭矩以及摩擦扭矩。这个数一定非常小。你可以参考这里面的实例,结合自己的工况。当然这是选伺服电机的,但是原理是一致的。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b-iNyQPRG3uKk-QUIH72UpQ0lGWPXPKfqRNhqs1bK88YWJcSSQrOTqDzcnPSEJ0xTvf_jYqZoWCTC218UmfIZDKSpwCKZ8ZKEkfB4ac6B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电机要选,选的时候得结合减速机一起来选。另外你的电机的种类得先定下来。是普通的电机还是步进电 ...

谢谢“姚创界”的解答,由于没有精度控制之说,所以我想选择普通电机,减速机减速比估计要在250,查了有关资料,有人说,这类传动的电机,如果启动时间不会很短,甚至连玩具车上的电机都可以带动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不知你是否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们的工况差不多,负载所需的扭矩非常小。差别在于图上看楼主用的是普通的减速电机,而我们用的是伺服电 ...

谢谢大侠的解答,我确实想用普通电机加减速机,因为这边没有精度要求,要控制成本,你给我的资料我之前也有看过,只是很多地方说的计算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很烦,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大侠是否能给我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过程?

网友:
看到这么一句话供LZ参考——
启动时考虑惯量和摩擦;
运行时考虑摩擦。

网友A:
只计算惯量就够了。扭矩不需要计算的了,即使放750W和传动比1比60就足够。减速器就是曾大此电机惯量的。只是看图片。肯定调试非常困难。因为选的是中空的减速器,但是盘有2米,轴向力就靠单个推力轴承支承,就算是推力轴承够力,也肯定很卡。而且推力轴承不承受径向力的。此处径向力就靠底部一个轴承承受,此处轴承也会很卡。因为这样大的盘,基本会成为杠杆形式的了,弯矩的力都没有支承的话,全部的应力集中在轴承处,轴承就一点点导向。建议盘底部加点底部是圆珠的万向轮把盘调平衡,要不会很晃动。此处中空的减速机,盘又这样大,同心度真的要调试的人伤脑筋的了。以上个人建议,好不好期待讨论。

网友:
这个很常规吧,功率,转速,扭矩,惯量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姚创界”的解答,由于没有精度控制之说,所以我想选择普通电机,减速机减速比估计要在250,查了有关 ...

恩,减速比为250的话说明电机的转动力矩能够放大250倍,所以你懂的。不过玩具车上的电机能不能带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可以转起来的,但电机长时间转不起来会烧掉哦,把加速时间无限延长,惯量就会无限低。

网友(2016-04-1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2016-05-24):
1r/min  4级就是   1500:1 了   电机可以小点,齿轮减速匀速大小无所谓了。用蜗轮蜗杆要放大.你不考虑精度的话都无所谓的。
同意楼上,你这个调整非常困难。实际我用精密分割器,800的盘,跳动都得慢慢来。
2m 的盘子,建议圆盘下加辅助支持导向

网友:
涡轮蜗杆机构 +  600W变频调速电机即可满足(只做参考)

网友:
另外,蜗杆两端处可加蝶型弹簧,以减小缓冲力

网友(2016-10-25):
请问下问题最终怎么处理的?

网友:
感觉这样的问题好多都是靠经验的,严格意义来说是需要计算的,但是会计算的人太少太少了。

网友(2017-04-20):
楼主,在不,想向你求助

网友:
普通电机本身启动时间都不止1秒吧?
算启动时间最关键的是计算 电机、减速机、负载等的转动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一般电机厂家的是技术手册上可查,其余的需要根据机械设计书或者手册上公式计算这个转动惯量。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吧。

另外功率的话,你这个只需要计算 负载的摩擦阻力,乘以回转的一个半径(一般是轴承滚到中心的直径),就能得出需要的转矩,再乘以一个安全系数,最后根据需要的转速就能计算功率了

网友:
转矩和惯量

网友:
连个联轴器都没有么?

网友(2018-05-16):
不怕烧钱用个回转支承,就不用当心弯矩了。

网友(2018-09-26):
好贴,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