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壳注塑件的毛刺除去

楼主(2015-01-04):
我是手机代工行业的,现在手机壳注塑后有不少地方留下很多毛刺,溢胶问题,现在我们都是人工去除的,人力成本很高,费时费力,想改用机械来去除,大伙有什么好的建议没?主要是有一些方孔和圆孔

网友A:
可以用激光镭射去毛刺~正在做这方面的案子~

网友B:
在展会上看到去毛刺是用的乌贼机械手去毛刺,抓取之后转一圈那样子,个人感觉省钱的方法小毛刺可以用电热风吹一下,如果毛刺严重可以用冲压的方法一次搞定所有毛刺。这样效率高,但是坐设备卖不上钱去,有可能注塑的壳子会变形,冲压会伤到壳子,这就要看模具的设计了。

网友C:
原来在富士康是专门做了一台铣浇口的小机器
用的好像是1mm左右的小铣刀

网友D:
可以喷砂去除,不过合模线不行,那个一定要抛光才可以,如果量大,可以考虑上自动抛光机,也不算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激光镭射去毛刺~正在做这方面的案子~

你所说的方法应该是类似激光打标机那样的工作原理,把多余的毛刺烧掉,也许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位置,深度,还有多余的灼烧问题,建议你可以先用目前的跟踪激光切割机实验一下看看,去毛刺的效果,如果跟踪激光切割机可以完美切边,你再上,以免花冤枉钱研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在富士康是专门做了一台铣浇口的小机器
用的好像是1mm左右的小铣刀

呵呵,这机我们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喷砂去除,不过合模线不行,那个一定要抛光才可以,如果量大,可以考虑上自动抛光机,也不算贵

喷砂还是不是很干净,主要是想放到自动流水线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方法应该是类似激光打标机那样的工作原理,把多余的毛刺烧掉,也许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位置,深 ...

产品表面凹凸不平,况且我们不允许用雷雕来实现,雷雕会不会把塑胶烧坏,这个还是问题

网友(点评):
镭射处理好了也许可行的,这个要看产品的起伏高度,落差比较大的就不行了,如果落差比较小,也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机我们做过~

这个能完美解决问题吗,能否给个介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成熟的机器了.专门针对手机壳的水口和毛刺问题.

能发个链接出来吗,我想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谢谢,有图片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展会上看到去毛刺是用的乌贼机械手去毛刺,抓取之后转一圈那样子,个人感觉省钱的方法小毛刺可以用电热风 ...

我们现在是考虑用机械手,可是后面的方法明显行不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在富士康是专门做了一台铣浇口的小机器
用的好像是1mm左右的小铣刀

外面是否有相关产品卖?

网友(点评):
当时待的部门属于生产支持部门,都是开发内部使用的小机台。市面上不太了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砂还是不是很干净,主要是想放到自动流水线上面去

不是很干净主要是因为毛刺的大小没有什么规律性吧
觉得你们先要修改注塑模具,呵呵,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完美解决问题吗,能否给个介绍,谢谢

加q 1172393398,可以发视频给你看看~

网友:
这个首先要从产品和模具设计入手,不是先想怎么擦屁股

网友(2017-05-09):
你好,我是做干冰清洗机设备的,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方便的话可以联系肖15980784208。

网友:
圆孔可以用小的铣刀头过一下, 方孔有点困难

网友(2018-07-13):
东莞固德科技 的干冰机还是可以的.我一朋友工厂是做手机中框加工的,我有看到他们家有摆二台去毛刺机.运作稳定,效果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