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谐波减速器的齿轮模数?

楼主(2015-01-04):
求教,谐波减速器的齿轮模数?如题,我们常用的机器人用的减速器,齿轮模数一般用多大的?

楼主:
小白拜见各位大侠!

网友A:
减速器不是买现成的吗?算出所需扭矩等参数,直接选用相应型号减速器.

网友(点评):
大侠,减速器选型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说明呢。我刚刚进入到机器人行业,对于选型什么只有一些大概了解。而且公司决定自行开发减速器。即使选型,估计相关的结构图也需要画出来。不知道大侠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现在都是用RV减速器,很少采用谐波减速器,“RV”可以理解为“谐波”的升级版,在其基础上加入了行星轮机构,减速比更大,承载能力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速器不是买现成的吗?算出所需扭矩等参数,直接选用相应型号减速器.

四楼说的不错.
要自行研发减速器的话也要多参考现有减速器,取长补短.
致于减速器资料可以在网上找下,据说目前比较成熟的是日本帝人RV减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现在都是用RV减速器,很少采用谐波减速器,“RV”可以理解为“谐波”的升级版,在其基础上 ...

谐波跟RV是平分秋色的,RV减速大,负载更大,但是精度是比不上谐波的,所以小型机器人上用的是谐波,大机器人的前三轴或者全部是用RV.

网友:
谐波减速机的理论有很多的,也有很多专利可查。但是如果楼主要自己研发的话实在不建议,国内目前的技术与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做减速机的所投入的时间、人力跟财力是非常庞大的。不然是做不了多久的。

网友:
算出所需扭矩等参数,直接选用相应型号减速器

楼主:
学习了,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