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攻牙,求点经验

楼主(2015-01-04):
6061铝材想改用挤压丝锥了
现在用的是不带槽的挤压丝锥, 孔径4.6--4.7
经常会卡死
 顺问转速需要多少呢
机器是复古的  往下压吃到孔径口就下去在回上来那种

网友A:
卡死?是主轴转丝锥卡在工件中不转吗? 还是主轴丝锥都不转?

网友:
挤压用不好的话还不如用切削丝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死?是主轴转丝锥卡在工件中不转吗? 还是主轴丝锥都不转?

都不转

网友B:
你是多大的螺纹啊??你说的复古是不是柔性攻牙?试试采用刚性攻牙,充分润滑,增大底孔直径,买好的丝锥推荐YANAW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多大的螺纹啊??你说的复古是不是柔性攻牙?试试采用刚性攻牙,充分润滑,增大底孔直径,买好的丝锥推 ...

M5的
请问柔性与刚性啥意思啊

网友C:
用那种气动攻丝机,会好点,按下去正转,抬起来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气动攻丝机,会好点,按下去正转,抬起来反转

我是台式的那种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不转

都不转,是你攻丝机的问题和丝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转,是你攻丝机的问题和丝锥没关系。

不是

机器转的 丝锥滑了

网友:
挤压丝锥要求的底孔比切削丝锥要求的要大2-3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机器转的 丝锥滑了

换丝锥夹头,换夹头里面有四方孔的那种,刚好卡住丝锥后面的四方柄,就不会滑了。另要铝用挤压丝锥联系我,便宜又好用。QQ7248682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丝锥夹头,换夹头里面有四方孔的那种,刚好卡住丝锥后面的四方柄,就不会滑了。另要铝用挤压丝锥联系我 ...

多钱呀

转速是不是比切屑的要快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钱呀

5的40多块钱  400-600转之间吧

网友(2015-12-03):
谁有挤压螺纹底孔的标准,我下了几分都不一样的

网友(2019-04-22):
引用 楼主:
不是

机器转的 丝锥滑了

丝锥没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