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效果这么描述

楼主(2015-01-04):
群里有谁知道,一个容器保温效果好不好,用什么样的参数描述,能不能细讲下?谢谢

网友:
保温杯上这么说:保温几小时后,多少度,再几小时后,多少度。

网友:
导热性指材料传递热量的能力。材料的导热能力用导热系数表示。导热系数的物理意义为:在稳定传热条件下,当材料层单位厚度内的温差为1℃时,在1h内通过1m2表面积的热量。材料导热系数越大,导热性能越好。工程上将导热系数λ<0.23W/m·K的材料称为绝热材料。
换句话说,导热系数越小,则绝热效果越好。

网友:
分三个方面,热传导0导热系数λ,热辐射0热源以球面辐射的,具体忘了,热对流这个没研究过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