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好像很简单,但是又不知道用那种工艺好,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5-01-04):
一根直径6mm长40mm的红铜棒,前面15mm要搞成0.5mm的薄片状。

那个薄片根部的圆角也可以不圆,直接直角的。

我一看到这个工件就想到了冲床,可是客户说冲床搞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冲不了,因为我对冲床的工艺模具不熟。

现在想用铣的方法,我感觉铣更难搞啊,用双锯片铣刀一次能不能铣出来呢?

请教大家了。

楼主:
不知何解,从昨晚开始尝试就上传不了图,server io 错误 @老鹰

网友(点评):
是你局域网或浏览器问题吧。

网友:
冲一下变会变大,用切除方式吧。双锯片铣有难度,直径才6,至少伸出16,本来红铜就没刚性。
想不到方便又快捷的方法

网友:
不了解,不过这个跟塑料挤压成型有点像,估计可以用热锻

网友:
可以考虑粉末冶金直接成型

网友:
先用模具固定铜棒,只露出15MM,将露出部分挤压至0.5mm厚后,再将多余部分冲裁。不知这样可行否?

网友:
做成两件,薄片插入带槽棒件。

网友:
件数少就线切割

网友:
这个用铣就搞复杂了,应该就是冲,先冲薄,再轴向旋转90度直接冲裁出形状就可以了的。冲床干得了,何况根本不用冲床,随便挤压一下都成了。

网友(点评):
请帮忙看看10楼的图片,这样的能冲薄吗?是一次冲出来吗?

楼主:
 就是要将左边的圆棒做成右边的形状。

之前不小心使用一个翻墙软件,设置了代理,导致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做一个工装,一次装夹多件,然后上线切割一次成型。

网友:
分二件做中合理的
1\棒开槽
2\溥片铆接

如果设计者设计成整体的,说明对工艺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