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挤压铝6063锁自攻螺丝的疑问

楼主(2015-01-04):
如图所示,挤压铝6063,螺丝孔直径为2.3mm。用M2.5自攻螺丝。如果是M2、M3的自攻螺丝用多大的直径?

网友:
M2-0.40是1.8mm;
M3-0.50是2.75mm。

网友(点评):
M3自攻螺丝我之前直径一直是2.7mm。螺丝不好锁!

网友:
自攻螺钉 ST开头,尺寸英制转的, ST2.2  ST2.6 ST2.9 ST3.3 没有整数的,也不是M2,M3这样。数值指的应该是小径。
GB845 没有写底孔大小。
底孔和拧入材质,深度都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