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Mn13,大家看看技术要求是否合理

楼主(2015-01-04):
如图:没有标明要水韧处理。另外硬度能达到吗?求了解的大神普及知识。

网友:
如果钱跟上了,他就是大爷

网友(点评):
大神说的是。。。

网友:
高锰钢的主要特性是初始表面硬度不高,但使用时受到冲击载荷后变得表面高硬度,很适合做农耕刀具。图纸上标识的硬度值,一般是在使用过程中才会达到,是设计预料到的数值。不像是初始硬度。

网友(点评):
大神你好,您说的初始硬度是水韧处理后的还是没热处理之前的?

网友(点评):
我这样写好不好,第二条应该这样:铸件进行水韧处理,然后硬度不写。这样行不行不?

网友(点评):
我不是大神。初始硬度是指热处理前的数值。

网友(点评):
水韧处理HB:185-200.

网友(点评):
水韧处理后,可用表面喷丸处理,表面可以得到加工硬化。

网友(点评):
探索号QM 喷丸能保证全部表面的硬度要求吗?

网友(点评):
喷丸处理就是针对全部表面进行处理的。通常硬化后表面硬度达到HB300 (HRC32)以上是认可的。

网友(点评):
还有使用爆炸方式提高表面硬度值的。具体达到什么水平的硬度值,可以咨询具体的操作方面。HB600 (HRC57) 以上也是有的。

网友(点评):
容易硬化的材料,其切削加工的难度会大。机械加工的成本会高。

网友:
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Mn13是抵抗强冲击、大压力物料磨损等耐磨材料中的最佳选择,具有其它耐磨材料无法比拟的加工硬化特性,在较大冲击载荷或较大接触应力的作用下,钢板表层产生加工硬化,表面硬度由HB200迅速提升到HB500以上, 从而产生高耐磨的表面层,而钢板内层奥氏体仍保持良好的冲击韧性。高锰钢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外来冲击载荷越大,其自身表层耐磨性越高;二是随着表面硬化层的逐渐磨损,新的加工硬化层会连续不断形成。高锰钢的特殊性能,适于制作长时间经受高冲击物料磨损的耐磨构件,长期以来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建材、铁路、电力、煤炭等机械设备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高锰钢已成为磁悬浮列车、保险柜、防弹车、凿岩机器人、新型坦克等先进设备中首选的耐磨材料。许多新型材料和现代表面工程技术在性价比上仍无法与高锰钢相比."

网友:
喷丸处理就是针对全部表面进行处理的。通常硬化后表面硬度达到HB300 (HRC32)以上是认可的。还有使用爆炸方式提高表面硬度值的。具体达到什么水平的硬度值,可以咨询具体的操作方面。HB600 (HRC57) 以上也是有的。
但是,容易硬化的材料,其切削加工的难度会大。机械加工的成本会高。

网友:
奥氏体组织的Mn13锰钢受到冲击载荷时,金属表面发生塑性变形。形变强化的结果,在变形层内有明显的加工硬化现象,表层硬度大幅度提高。低冲击载荷时,可以达到HB300400高冲击载荷时,可以达到HB500800随冲击载荷的不同,表面硬化层深度可达1020mm。高硬度的硬化层可以抵抗冲击磨料磨损。高锰钢在强冲击磨料磨损条件下,有优异的抗磨性能,故常用于矿山、建材、火电等机械设备中,制作耐磨件。在低冲击工况条件下,因加工硬化效果不明显,高锰钢不能发挥材料的特性。

低冲击载荷时,可以达到HB300400高冲击载荷时,可以达到HB5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