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 电机端 轴承 如何选择固定形式

楼主(2015-01-04):
RT  倍速链 电机端 轴端 如何选择 轴承的 样式

目前电机是固定在安装板上  安装板是固定在型材上

1. 用固定式: 深沟球     此种形式后续电机会断裂么
2. 用浮动式: 调心轴承  此种形式后续电机会断裂么

网友A:
不知道两个轴承间距多少?个人觉得普通深沟球轴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两个轴承间距多少?个人觉得普通深沟球轴承就可以

轴承之前的距离 在200左右  很多场合都是用浮动的 但是现在我的电机是固定在连接板上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夸度不远。

网友:
用深沟球应该没什么问题。通用汽车线也是这样的(老线,防止有人钻牛角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