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做一个发案,连接方案未定,请社友帮助

楼主(2015-01-04):
我最近在做一个发案,其中连接方案未定,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可以焊接!在整体铣平面~

网友:
如果底下有支架,先将支架的上表面找平,再放安装导轨的平板,再找平找正。找正之后,再固定。

网友B:
   最好还是焊接后,铣一刀吧, 5M长,还是伺服, 搞不好,系统共振,到后期就很麻烦了。

网友C:
我是初学者,哈哈,我觉得下面用支架不太稳,做个焊接床身,铣出个平面比较好,黄色的板作用是安装导轨吗?

网友:
如果条件具备,当然是整体加工比较好了,要安装导轨的!

网友D:
1.2t  钢板中间没有支撑结构的?

网友E:
方案3将槽钢反过来u变n不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3将槽钢反过来u变n不就简单了

中途接手,架子什么的已经成型,我接手后对连接不满意,所以想改一下连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初学者,哈哈,我觉得下面用支架不太稳,做个焊接床身,铣出个平面比较好,黄色的板作用是安装导轨吗?

黄色板确实是为了安装5m长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t  钢板中间没有支撑结构的?

钢板中间没有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接!在整体铣平面~

5m长,我担心焊接好后,整体铣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焊接后,铣一刀吧, 5M长,还是伺服, 搞不好,系统共振,到后期就很麻烦了。

是啊,我担心的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F:
我看你的像是机器人的行走轨道,你的固定支架有点太单薄了,机器人动起来惯量可是很大的

网友G:
下面的架台还是要焊接的好,黄色的板可以加调整螺丝来免加工

网友H:
1.几种方法都可行,导轨对平行度要求较高,水平度还好,方案一最简单
2.上面机器人1.2t,导轨看着略小,板略薄
3.机器人快速动起来惯性很大,稳定性需考虑

网友I:
方案三怎么调高度?都埋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面的架台还是要焊接的好,黄色的板可以加调整螺丝来免加工

调整螺钉如何安装能否说得更详细些,没试过使用调整螺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案三怎么调高度?都埋在里面了

所以调节脚附件的槽钢上要开口,我就是对这些方案不太满意,才咨询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网友(点评):
5米长的型材是弯的,通常型材进货尺寸是6米或12米,再截开后直线度最多达到10级。建议还是刨面

网友:
板子看着好单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m长,我担心焊接好后,整体铣不了啊

一般而言,肯定是焊接后再铣平面,你所说的5m长度,可以采用分段式连接;

网友:
建议做两机架,上机构加强焊接(参照钢结构厂房梁),龙门铣铣面,再安装线轨。然后再把上机构安装在下机构上。如果1.2高一个机构,龙门铣铣面不稳,会震动,精度受影响……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1.几种方法都可行,导轨对平行度要求较高,水平度还好,方案一最简单
2.上面机器人1.2t,导轨看着略小,板 ...

小刘同学,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的像是机器人的行走轨道,你的固定支架有点太单薄了,机器人动起来惯量可是很大的

支架应该没问题,有加强筋,而且选用的是20#的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肯定是焊接后再铣平面,你所说的5m长度,可以采用分段式连接;

嗯,焊后铣平面是肯定的

网友:
在槽钢的背面连接扁钢,统一铣,然后把钢板用螺栓连接上去,记得内六角沉孔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5m长,我担心焊接好后,整体铣不了啊

怎么会铣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肯定是焊接后再铣平面,你所说的5m长度,可以采用分段式连接;

找个六米的龙门铣床就好了,注意焊接后的变形以及去应力,这点很重要

网友J:
黄色钢板不就是为了固定线性滑轨么,槽钢反个面跟钢板一起攻牙锁死,用A3板还是挺容易攻牙的,如果为了可调节可以铣腰圆孔。

网友:
你架子焊好了不可以在槽钢上焊一条扁钢,再与黄板连接吗?加比你铣平省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黄色钢板不就是为了固定线性滑轨么,槽钢反个面跟钢板一起攻牙锁死,用A3板还是挺容易攻牙的,如果为了可调 ...

这个想法很不错,我觉得应该可行

网友K:
槽钢你这样的使用方法就不正确的,一般多是按你这个转90度来使用,如果怕强度不够,可以在槽钢中间焊几板加强筋板。
你可以在转个90度后,在上面焊几块小板,再铣平,然后螺丝与上面的黄色板连接。
感觉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槽钢你这样的使用方法就不正确的,一般多是按你这个转90度来使用,如果怕强度不够,可以在槽钢中间焊几板加 ...

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想直接在槽钢上安装直线导轨的,所以才这样焊槽钢,我现在也觉得你这个槽钢的使用方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