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磁屏蔽可以涂抹导电漆吗?

楼主(2015-01-04):
弱弱的问句,电机的电磁屏蔽可以涂抹导电漆吗?石墨导电漆和银铜导电漆哪个合适?

网友:
电机的外壳是塑料的?
如果是金属应该没有必要
如果是塑胶的,要求不高可以喷涂铜粉漆
稍高的可以喷银铜混合,再高的就是纯银漆(貌似很贵,你也很难找到刚好有人喷这个)

其实可以换个方法,贴铝箔也是个不错的方法,看使用环境,其实喷导电漆耐恶劣环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