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在管路中流动的管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5-01-04):
1.理论上来看,只要出油箱的液位比油流动到的管路出口液位高的话,油就能流动到出口对吗?
2.如果这段管路(从油箱出来到管路出口这段)弯了很多折弯,甚至有从下往上走,这样油还能流动到出口吗?

大家帮帮我,或者推荐下我该去找什么标准或者书,谢谢了

网友:
连通器原理,油箱内液面和出口液面处于同一大气压强下,液面高度就应该相等,所以只要管路折弯处的最高点不超过油箱内液面,油就能流出。

网友:
帮顶,同样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不考虑管路中无油状况,只要储油箱中液位高于出口,哪怕中间的高点高于储油箱液位,也可以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