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连接,实现不锈钢管与钢丝绳强度链接

楼主(2015-01-04):
对于外径小于1.5mm不锈钢管内径0.9mm以下,直径0.75mm以下钢丝绳,有哪些机械连接方式,要保证链接强度可靠,抗拉强度不小于100N。

网友:
压接,参考电力电缆耐张线夹的压接。

网友:
电阻焊可以吗?

网友:
钢管打洞,然后用钢丝绳夹

网友:
钢管打洞,用钢丝绳架

网友:
有这么小的钢丝绳夹吗,,直径1.5钢管,那和针差不多了吧,直接双过来使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