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柴油机标定转速,请教

楼主(2015-01-04):
标定转速2800的柴油机,如何调整喷油泵将标定转速提高到3000转,功率不变或适当增加?

网友:
机械泵还是电喷?最好不要擅自提高额定转速,可能会导致严重故障的发生

楼主:
机械BQ喷油泵,不经常在此转速使用

网友:
最好由油泵厂的人来调,或在其指导下调。

网友:
机械泵的话 必须提高油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