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种螺纹(S90*3),底孔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5-01-04):
有谁认识这种螺纹(S90*3),请问底孔应该如何选择,有无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锯齿形螺纹

网友:
德国的锯齿形螺纹标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YHjreyu1SFX0U-QNX8OeBpWyGMxljRGxFiq9HQZIPviYJ3uohKXlJdl-Qaax98OLa6si7CFCdjpnAU232oH_dszUw9KED95zRXMW0UApJa
在这可以在线看一个标准

网友:
上边的两个上尉都很牛!
鼓掌!

网友:
图纸上不是有标准给你了嘛,DIN 513,就是锯齿螺纹。

网友:
对楼主深表同情,S90还真的找不到螺距为3的。

网友:
此图未德国标准的锯齿螺纹3º  30º 国内代号为 S 或B  但注意GB和DIN标准差异比较大

楼主:
对应国标B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