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嵌入式触摸屏,怎么固定在外面呢?

楼主(2015-01-05):
主要是这种触摸屏后面没有直接安装的孔,将这种工业触摸屏设计一种固定连接件,方便又美观    安装到孔 100*100的 底座上

网友A:
MCGS 7寸的触摸屏我做过固定在外面,见下图,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是后背有孔的吧

网友:
找个设备的防护罩看看,很多场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GS 7寸的触摸屏我做过固定在外面,见下图,供参考

可能要找下电气的看看选下壁挂式的触摸屏,这种型号的现在只有内嵌式的

网友B:
自己做个盒子把触摸屏装在里面,把盒子固定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盒子把触摸屏装在里面,把盒子固定住不就行了。

做了个样子  总工 说这样就复杂了 ,做不美观, 老板说 这你也想的出来

网友(点评):
怎么会,我们这边小型的机台都是用钣金做的盒子,烤漆后外观挺好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了个样子  总工 说这样就复杂了 ,做不美观, 老板说 这你也想的出来

可能还没渲染及烤漆哪些 , 看不出效果,主要是想壁挂到外面去,不固定在设备上了,但这种款的只有内嵌式的(背后没孔),多做几个样子了,如果不行;就让找壁挂的触摸屏(这个我不太懂,有系统及硬件区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