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径220mm左右圆钢,按轴向6°分成两半。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5-01-05):
求助:外径220mm左右圆钢,按轴向6°分成两半。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单位有这样的活。以前干的事∮114的,用龙门刨开过,立铣也干过。这回加工的大,问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有什么能干这样活的专用设备。谢谢了
大约长度在两米左右。

网友A:
线切割

网友(点评):
有那么大线切割吗

网友B:
大厚度火焰切割机,龙门铣,接着刨

网友C:
锯床。。不会是纵向分两半吧。。。。。。。。。。。

网友(点评):
对的 长度上分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床。。不会是纵向分两半吧。。。。。。。。。。。

长度上分两半,6°。油田用的导斜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厚度火焰切割机,龙门铣,接着刨

这样更费事。最好一次加工完。谢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锯片铣。对了,料长吗?不长可以锯床锯啊。

网友(点评):
锯片费,效率不高。

网友(点评):
锯片效率比线切割高多了。另外,可以分左右两次铣,这样标准锯片就可以铣了。

网友(点评):
呵呵锯片效率不高,比线切割高,嘎嘎嘎

网友:
建议用线切割,有行程2米的线切割。

网友(点评):
谢谢,准备用线切割,别的也没想到好方法

网友(点评):
少,不好找,还得合计装夹,要断的时候,如果中间断丝怎么办,怎么穿丝,2米线切得多久

网友D:
激光也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也可试试

我们这没这么先进的设备,老板还要少花钱多办事~~~~

网友:
切口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氧气切割,,,,,

网友:
立式带锯床

网友:
14楼比较靠谱

网友:
你这个线切割效果好,但机床行程可能达不到。。。我觉得火焰切割后上龙门铣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