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稳定性的处理

楼主(2015-01-05):
最近在做一个自动开关门的机械,钣金门时做好后,感觉整个框架很不稳定,稍用点力就感觉会晃动一样,检查各个位置尺寸都正确,焊接也比较牢固。正常。最后我把每块板都折了一个小边,在折角的应力下,每一个边都钢钢的。很稳定。
门料是采用304不锈钢1MM厚
这个我没有经过计算,纯靠经验去折边处理。不知道各位大神会怎么处理这薄板偏软,应力不够的问题呢。请各位赐教啊。

网友:
可以用框格加强。
仿威图电控柜上有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如果像柜这样,关门的时候会不会合不好,因为这也有一定的间隙要求哦。

网友(点评):
大客车行李箱的结构类似

网友A:
中间内侧也可以加筋,或者压凹槽.

网友(点评):
嗯,这也是可行的办法。我比较偏向于压槽。

网友:
车门看似简单,但想做好,确实比较难。
看下各种客车门,用两年,没有哪个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时的,我也做过车门的传动方式,其实车门开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较好的线性,那样就可以更耐用,减少了冲击。

网友(点评):
与车门传动方式无关,和你那东西问题有点相似

网友:
稍微预拱一下行不。

网友(点评):
现在我用的方法就是预拱了,目前我想到的是最经济,而且最方便的方法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更加牢固。

网友(点评):
如果只受比较简单方向的力的话,可以凭常规经验做下预拱。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每块板的受力方向或者对角焊接两条薄板,不过这也是加强筋的一种

网友(点评):
那焊接时会不会令到板变型很利害?

网友(点评):
可以点焊.

网友(点评):
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每块板的受力方向或者对角焊接两条薄板,不过这也是加强筋的一种

也是,大侠高见,焊接适用于厚件

网友:
基本上就是折边,加筋,冲凹槽等都可以加强钣金的强度

网友(点评):
对的,暂时想到的也只有这些`

网友:
量小只能周围折边,里边用不锈钢折弯机上折些就和槽钢形状的东西焊到板子上,没有好的方法,量大开发模具,液压成型。里边设计上助强筋。

网友(点评):
看你的名字就知道是专业`````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点评):
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
不折弯就加凹凸槽,1mm的板焊接加强筋变形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是的,很不好控制,也不美观。

网友:
对门边缘进行折弯加强就行了

网友(点评):
对,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内侧也可以加筋,或者压凹槽.

再艺术点可以把LOGO  给搞上.或者 一个图案.

网友(点评):
弄个商标

网友:
本上就是折边,加筋,冲凹槽

网友:
小事蕴含大道理

网友:
同上加强jin

网友:
加强筋不一定是焊接的,或者冲压的,看你的场合普通切削零件的加强筋可以用螺钉固定,这样成本很低啊!来一张我的图片笔记
钳工台,下面有个肋板通过螺钉拧在台面上。很值得借鉴,我们这儿犹太设备也是螺钉固定加强筋的,类似四柱冲床的上固定板,板上面拧了两条肋板!!条件有限,都是板材切削加工的,没有铸造,冲压等批量的工艺设备。工艺性不能互相乱用,切削加工、铸造、钣金等工艺性各不相同,都要看场合。看很多事情时,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环境,不能拿出来一句,全盘否定,或者全盘接受!!

网友(点评):
厚件与薄件的处理不一样。

网友(点评):
要灵活,思路已经给你啦!! 板子上可以拧个“条”。什么条(C形的?),什么位置就靠你啦!!

网友:
大头端四边压凹槽是个可取的办法,甚至更薄的板也可以做

网友:
冲出来凹槽的那种加强筋就会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每块板的受力方向或者对角焊接两条薄板,不过这也是加强筋的一种

1mm的板变形还是不好控制

网友:
一般门制作时都沿门的四周折U形边,增加门的刚性。

网友:
钢板的面积增大到一定尺寸,必然会引起扭曲变形,这是材料特性,增加材料厚度是一种办法,但会增大材料重量,所以,常规设计在这个情况下采用改变结构形式的方法解决,加筋,压棱

网友:
内折弯加强

网友:
类似彩钢瓦

网友:
24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5-05-26):
我觉得 冲LOGO 是个好办法

网友(2016-10-09):
用压力机压凸起,同样,边角折一下也可以起到加强的作用

网友:
薄平板变形是必然的

网友:
折边,压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