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proe自动生成的trail文件

楼主(2015-01-05):
每次打开proe文件都会自动生成备份文件,总是要删除,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谢了

网友A:
点击窗口   点击打开系统窗口    输入PURGE

网友B:
有小软件的,双击就清楚干净了,网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窗口   点击打开系统窗口    输入PURGE

这个方法太麻烦  还不如全选中然后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小软件的,双击就清楚干净了,网上很多

这个不需要下载软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太麻烦  还不如全选中然后删掉

什么意思  全选中   你不怕删错吗

网友C:
我的做法共参考:
在你的config文件中加一条   trail_dir D:\Proe-part\Trail    ,自己设置个文件夹,这样每次启动的备份文件都会自动存入这个文件夹内,定期全选中删除就好了;另外,这些备份文件也不是一点用没有,比如有时死机需要恢复的话,那就用的上了。

网友D:
往上找个小软件吧,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共参考:
在你的config文件中加一条   trail_dir D:\Proe-part\Trail    ,自己设置个文件夹,这样 ...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全选中   你不怕删错吗

我是说一个一个选然后删,就是怕删错啊

网友(点评):
你用过它来恢复文件?我反正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共参考:
在你的config文件中加一条   trail_dir D:\Proe-part\Trail    ,自己设置个文件夹,这样 ...

我安装的野火4.0没有config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上找个小软件吧,挺好用的!

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野火4.0没有config文件啊

那你还是个菜鸟拉,无论是creo1.0~3.0,还是野火1.0~5.0,或是更早的proe版本,都可以按照自己习惯设置个config。找些资料补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是个菜鸟拉,无论是creo1.0~3.0,还是野火1.0~5.0,或是更早的proe版本,都可以按照自己习惯设置 ...

的确是得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