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磨削后的铁镍合金,为什么会产生白色粉末?

楼主(2015-01-05):
请教一下,我用超声波清洗,清洗剂为水基清洗剂,水为纯净水,清洗磨削后的铁镍合金,为什么会产生白色粉末,像图片中一样,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磨的时候使用的什么磨料?

网友:
因为看不到图片,只能猜测

超音波清洗加温了吗?清洗后要用清水洗干净再烘干

或者你用的清洗剂和你的研磨液有反应,你可以简单的用超音波设备里加洗洁精或者洗衣粉,加温到40度左右再试验一下

网友:
不清楚。学习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的时候使用的什么磨料?

楼主:
棕刚玉

网友(点评):
棕刚玉?你是振动研磨的?那么应该是你用的研磨液和你的铁镍合金反应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棕刚玉

用的是单晶刚玉,采用的是数控平面磨床磨削。

网友:
不是研磨粉?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呀,   你们公司是在哪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