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治具加工需多少费用,一套两件,需两套

楼主(2015-01-05):
各位大神麻烦给看下,下面治具加工需多少费用,一套两件,需两套。个人感觉 车床加外圆磨床加热处理就可以了吧。

网友:
帮顶一下,主要看你的工艺和设备。

网友A:
下面那个热处理变型大,量不大。我是加工厂老板的话,600软妹币一套最少。少于这个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热处理变型大,量不大。我是加工厂老板的话,600软妹币一套最少。少于这个不玩了

考虑分开做,再紧配合在一起

网友:
这个没有那么高的吧,600RMB,太高了吧

网友:
那个那么薄热处理变形严重!而且线割加磨床比车要好

网友:
真要做得好,600都不止

网友:
哪个大虾说明一下第二个零件的加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