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路轨接缝如何处理?

楼主(2015-01-05):
我国高铁发展很迅速,坐高铁感觉车体很稳,没有普通货车那种冲击感,是因为高铁路轨好像没有缝隙,
这是怎么做到的?难道铺好后焊接?路轨如果无缝又如何避开热胀冷缩?看了几次路轨,因为范围太短始终没有发现接缝在哪里?
期待有这方面的专家解释一下。

网友:
不清楚哦,不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A:
整体轨枕的,长轨,有120米的,专业车辆运输的,安装后焊接,

网友(点评):
好久以前是铝热剂熔焊,现在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记得标准的铁轨长度是12.5米和25米
从小在铁路边长大,钢轨缝里镶嵌的有好像尼龙材质的胶片用以缓冲
还有法兰形式的,我们叫“胶挡”(音译)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小时候经常用它做陀螺
初中化学时学过“铝热合剂”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用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轨枕的,长轨,有120米的,专业车辆运输的,安装后焊接,

厉害啊!见过三、四十米运输桥梁的,120米的车辆还真是少见啊!
可焊接后又怎么避免热胀冷缩啊!

网友(点评):
那运输的车辆就是专用的平板车,是几辆车连一起运输的,钢轨能弯的

网友(点评):
超过这个长度,与另一轨连接时都有”胀”的极限长度,也就是两根道轨中间的缝隙。

网友:
无缝铁路,具体怎么焊接不清楚,通过固定装置强力固定在衬底的混凝土结构上,所以不怕热胀冷缩

网友:
前面大侠已经说的很清楚啦,就是用车辆运过去,整好后焊接的。

网友:
技术太高大上,围观就好。

网友:
焊接有专门的焊轨车,焊接好用切刀切掉焊疤,然后用磨轨机进行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