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上加的螺纹套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1-05):
铝板上加的螺纹套叫什么名字,我在阿里巴巴上看到一种用于钢筋连接的直螺纹套看起来很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压铆螺母柱!你需要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名字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
你可以QQ我,本人QQ2442975729。我可以给你些相关的资料和手册!

网友:
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常德有一家做这个多呢,可以在网上找一找

网友B:
螺纹钢套

网友(点评):
应当是螺纹牙套

网友:
可以用钢丝螺套,标准品,有配套丝锥

网友(点评):
对头,叫钢丝螺纹套,我们以前有用过,亲手装过,不太好装,需要有点技巧

网友(点评):
ST是钢丝螺套的代号,可能是丝套的首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铆螺母柱!你需要吗?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是这个,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你方便的话,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点资料和手册,还有样板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钢套

我知道这种螺纹套,但它的外表面是有螺纹的,我需要的是外表面是光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是这个,我再看看,谢谢!

如果是,我给你提供手册看看!有什么需要联系我QQ行了,上面有我QQ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是这个,我再看看,谢谢!

好的,我的邮箱:zhengyuee@tongji-auto.cn。谢谢!

网友:
应该算是螺纹保护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