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凑合使用,终成废铁

楼主(2015-01-05):
       维修V8风冷的发动机,拆开后,缸体上已经有了裂纹,告知已经不能用了,结果非要凑合,凑合的结果是,正在装配中,螺栓用力拧了下,裂纹就开裂掉块儿了,发动机底座直接一堆废铁了,打了收破烂的电话,人家“颠颠”的就来了三四个人,车上一抬,废铁就拉走了,两大欢喜,一顿饭钱又有了。

网友A:
庆幸这个时候开裂吧,真等整体安装好实际使用的时候出事故就不妙了!

网友B:
早扔早利索,哈哈,

以前我劝人家这,劝人家那,哈哈,你看现在阿拉就劝的少了吧,

对于老板,俺劝一个字,关!

对伙计拿一个产品问俺他该怎么办?阿拉依然一个字,扔!

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有道理,早点关,税务清算的时候,要你补的税还少点。

网友C:
请教楼主,这发动机多大排量?用在哪里的?

网友(点评):
同问。看这家伙还不小呢。有没有10L啊?俺还没见过V8的呢。

网友D:
原来是连接汽门缸盖上的,诚心劝你扔了吧!再怎么整好可不是谁想玩就想玩的。

网友:
这开裂的有点不正常啊,有点像螺栓过长顶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发动机多大排量?用在哪里的?

道依茨发动机,功率:188kw,转速:2500r/min,排量6L左右吧,大轮沙陀车上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扔早利索,哈哈,

以前我劝人家这,劝人家那,哈哈,你看现在阿拉就劝的少了吧,

都是心里还想着,再榨取点价值用用,能在领导检查时转动就行了,任务就完成了,银子就到手了,结果天工不作美,哈哈,还没装好,就玩完了。还是998大侠的一个字: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庆幸这个时候开裂吧,真等整体安装好实际使用的时候出事故就不妙了!

真该庆幸,因为后面有一台还要凑合,连筷子都顶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连接汽门缸盖上的,诚心劝你扔了吧!再怎么整好可不是谁想玩就想玩的。

大侠看出来了。

网友(点评):
哈哈……!本身就是修理发动机的,你那没有冷却水道的发动机缸体本来就没什么奇怪,以前,俺曾在某一就输油泵导致柴油机飞车的事情与大佬谈了很表面的问题,个人对道依茨不怎么看好。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铸造时就有隐形裂纹,在使用的过程中裂纹扩大所致!

网友(2015-05-08):
这个像是螺孔有异物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