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部分现在为液压的,太脏而且不稳定,能用其它形式么

楼主(2015-01-05):
现有一自动生产线的上料部分要求实现以下功能:

1.实现上料平台的升降,重量在1吨左右。
2.能够实现连续的点动
3.每次提升的距离为5mm,提升时间间隔在20S左右。

       现有的为液压形式的,太脏而且不稳定。各位给出个主意,看看还能不能使用其他的形式。丝杠+电磁离合器如果能用气动实现那就更带劲了。
       求指教。

网友:
可不可以采用货梯的方法呢,减速电机驱动链条或者钢丝索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电机 减速机 加交叉支撑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上传图片啊?光看文字太笼统了!
初步感觉1吨太重了,最好还是液压的传动方式。太脏的话可以做好防护工作啊!

网友A:
promess的电缸你可以试试,咨询上海稀腾电子

网友:
电机加蜗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mess的电缸你可以试试,咨询上海稀腾电子

这是压装机用的,一个近30万,用在这里太奢侈了

网友:
试试用齿轮齿条结构,承载会比较大一点

网友:
间歇性机构,驱动可以用棘轮,然后再驱动一个链条,带动上料平台。一吨的话,估计机构有些庞大。
用液压呢就能小很多,太脏可以加除尘装置。一般液压本身油污并不大,都是环境粉尘造成的污染。

网友:
电机+升降丝杆减速机

网友:
同步升降结构可以满足你需求。安装维修很简单。你可以私聊我 616030692 我的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