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离心风机出口风很大,为什么进口吸风口很小呢

楼主(2015-01-05):
公司的离心风机出口风很大,为什么进口吸风口很小呢。(吸风口挺多的,大概有20个左右,每个有长度50mm宽度15mm)求解?

网友:
你没有表达清,到底是引风机还是鼓风机啊。

楼主:
离心风机,就是把水蒸气抽走的,出口风力很大,但是抽风入口风力很小。

网友:
堵上几个入口试试,,,,,,还不行就是漏风。

网友:
肯定漏风

网友:
是透平不,你公司在哪城市

楼主:
堵了几个效果还是一般,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正在想办法解决。徐州的卡特彼勒。

网友(2017-11-28):
引用 楼主:
堵了几个效果还是一般,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正在想办法解决。徐州的卡特彼勒。

系统管路堵住了,要么就是风机压力设计小了,风机的旋向是不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