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从动轮为什么不也用键连接?

楼主(2015-01-05):
图示齿轮的主动轮用键连接,从动轮没用键连接,齿轮下面套了个滚针轴承,我是想问从动轮为什么不也用键连接?是不是一般多级齿轮都是这样传动的?齿轮为斜齿轮。。。麻烦各位指导下,本人菜鸟。

楼主:
是不是因为切向力相反??

网友:
变速用的,相当于三级变速,如果是键连接,输出轴是转不动的。仔细看看各齿轮的传动关系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正解 那是通轴变速,,,估计楼主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速用的,仔细看看各齿轮的传动关系就明白了

上面的几个齿轮都不能滑移,都是轴向都是固定住的,我不是太明白,请教下。谢谢!

网友(点评):
刚刚更新了下回复,看看三个齿轮之间是怎么传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几个齿轮都不能滑移,都是轴向都是固定住的,我不是太明白,请教下。谢谢!

大哥,我不是搞机床齿轮的,这方面真的不懂啊,想学习学习,但是我真的看不懂这个结构啊。。。。麻烦讲解下啊,真的不懂,齿轮变速不是要通过滑移齿轮么?我也在想这个机床怎么变速,这个结构真的不懂,又没滑移齿轮

网友B:
该双联齿轮为空套齿轮,用来减速用的。楼主可以先假设,如果用键连接,那转动力就直接从主动轮传到从动轮了,后面的齿轮就不需要了。
实际是,采用空套齿轮,将主动轮的动力传递到主动齿轮右侧的空套双联齿轮,再传递到输出轴上右侧齿轮,再通过键连接将动力传到输出轴上。

网友A:
从图开始吧
各齿轮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编号Z1-Z4
主动齿轮轴Z3(逆时针)带动齿轮Z1(顺时针),Z1带动齿轮Z4(逆时针),Z4带动Z2(顺时针),Z2用键带动从动轴转动。这是一个减速机构,从动轮Z1和Z4是为了增加速比的中间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双联齿轮为空套齿轮,用来减速用的。楼主可以先假设,如果用键连接,那转动力就直接从主动轮传到从动轮了 ...

谢谢兄台的回答,我感觉也是减速用的(不是变速吧?),还有我感觉如果用键的话,同一根轴上的两个齿轮的切向力好像是相反的,对传动起阻碍作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有这个是个大头车床的图纸,它没有滑移齿轮怎么换挡变速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概念错误,是减速

网友(点评):
单从此图上看不出变速机构,纯属减速,给个全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开始吧
各齿轮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编号Z1-Z4
主动齿轮轴Z3(逆时针)带动齿轮Z1(顺时针),Z1带动齿 ...

额,谢谢大哥,我以为你说的是换挡变速,,,我理解错了哈哈!还有是不是如果把从动轮换成键的话是不是同一根轴上的两个齿轮切向力相反阻碍运动了?还有这齿轮上没有换挡的滑移齿轮,这个大头车怎么换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的回答,我感觉也是减速用的(不是变速吧?),还有我感觉如果用键的话,同一根轴上的两个齿轮的 ...

从装配图上看,是单纯的减速轮系。没有变速机构,如果要变速的话应该是通过电机转速来控制的。另外,如果同一根轴上键连接两个反向齿轮的话根本转不了的。

网友(点评):
终于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装配图上看,是单纯的减速轮系。没有变速机构,如果要变速的话应该是通过电机转速来控制的。另外,如果 ...

哈哈,那我的理解对了,,,谢谢啦。。好人啊

网友:
这里的轴不能和齿轮连接,双联齿轮通常都是这样的结构,因为已经有两个齿轮和它啮合,动力的输入输出都只有唯一一个,(除非需要多路输出)。
轴对它只有定位作用,不能对它传递扭矩,否则运动会彼此阻碍。

网友:
貌似可以理解为差动轮系,具体见机械原理课本

网友:
是一个紧凑的减速齿轮组,只使用了2个轴就完成了大减速比的减速。

网友(2015-03-21):
新人不太懂。

网友:
减速减了三次

网友:
键连接无法实现二级传动了

网友:
增减速轮系,同一轴上两个角速度不同的齿轮,用键连接到一起,无法转动。

网友:
几个齿轮的转速都不一样!

网友:
多级减速,增大减速比.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