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接手了一个设备,液压缸同步问题

楼主(2015-01-05):
最近刚接手了一个设备,结构类似于挖掘机的主臂,需要自己做液压系统的设计。由于之前一直都是做结构方面的设计,对液压系统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现在有一个问题。挖掘机的油缸同步原理是不是用刚性连接的方法同步?除了刚性连接,还有哪种同步的方法成本低一点?油缸的压力16MPa,行程1M,偏载0.5T左右。要求精度1mm以内。
挖掘机的图片

网友: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先顶一下,希望后续的前辈和高手来指导吧

网友:
1m,1mm误差,0.1%,分流阀干不来这事,多出口泵也干不来。非要这么高精度,就用位移传感器吧。

网友:
通过液压控制1mm的精度很难实现,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比例阀+位移传感器,闭环控制,不知道行不行,精度忒高,期待高手

网友(点评):
和我的方案一样

网友:
液压同步问题,期待高手。。0.1%要液压+电控了吧

网友:
比例阀的成本很高

网友:
比例阀+位置反馈传感器

网友:
机械同步最便宜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同步元件,只是钢性链接,如果要的话我们的程控分流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这个技术也是一般分流器所达不到的效果,包括进口的东西

网友(点评):
油缸的间距有1.5m,刚性连接不太现实。

网友:
来学习一下,好多阀门的名称都不知道,自己只用过简单的气压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同步元件,只是钢性链接,如果要的话我们的程控分流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这个技术也是一般分流 ...

钢性链接,那手臂和底座的连接强度要大,直接一个分流阀就好。但是,这样一来,手臂和底座的连接处的正压力会增加,摩擦力随着增加,这个链接磨损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同步元件,只是钢性链接,如果要的话我们的程控分流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这个技术也是一般分流 ...

同步精度能达到多少?请问你们是公司的名字,方便看看样本吗?

网友:
机械同步最便宜,还可靠

网友:
同步这个东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避免了浪费, 有些情况,只有合理安排就会达到效果主要的看偏载,如果刚性大于偏载力,就要直接用三通,如果,另外的情况,那根据要求选用合适的同步模块,精度越高,价格也越贵,可以加qq914347910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步精度能达到多少?请问你们是公司的名字,方便看看样本吗?

我们是专业做液压多缸同步,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可以达到要求 同步精度介于 同步马达和伺服之间,可开环也可闭环控制  动态同步精度0.1% .最高最终同步精度0.1mm   有需要可以帮助做解决方案qq914347910

网友(点评):
油缸低速运行的时候会不会产生振动。

网友:
静等高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是左右支腿动作不同步的问题,不是机械结构的问题,是液压系统设计的问题,后来找到原因了,将两个液压缸用同一个换向阀同一控制,改变液压系统布置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当时我只是下手   没打弄明白

网友:
不太现实

网友:
液压、气压什么的,1mm的精度不好保证,限位或者加反馈什么的吧

网友:
高投入就做伺服系统,低点就做比例阀系统吧!别的方法达不到你要的精度!- J! f5 Q4 C- m* T
推荐比例阀系统加位移传感器!伺服系统可以精确到0.1mm!

网友:
这个直接用并联就行了吧??

网友:
伺服系统估计5万2缸同步都拿不下来

网友C:
70年代一本浅显易懂的液压技术知识相关内容:油缸同步走
      在某些液压机械中,常要求两只油缸运动时不管负载如何,都能保持相同的速度,同步前进。例如冷轧齿轮机中要求两个轧辊以相同的位移逐步接近,以保证被轧齿轮加工均匀。又如用两个压力油缸推动的压力机。要求两个油缸以相同的位移同方向运动,以保持压板水平移动,而不会在两侧立柱导轨上发生卡住现象。但是由于泄露不同,摩擦阻力不同,压力损失不同,以及制造安装误差,空气混入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两只同直径的油缸也不能很好的实现同步运动。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容易的使用机械的方法把两只油缸固定连接起来。这种方法简单经济,但由于机械零件的制造和安装误差,不易获得较高的同步精度。此外由于采用刚性连接,因此当两只油缸负载相差较大时就会卡死。另一种方法是把两只工作面积等同的油缸串联起来,使前一只油缸的排出量进入后一只油缸。当油缸一进入流量Q而使它移动S后,由于油缸二工作面积相等,所以必然同样有一Q之流量流入油缸二,而使它也移动一个S距离。这种方法虽然也较简单,但油泵的工作压力为两油缸工作压力之和,这就提高了泵的工作压力,而且由于泄漏,制造误差等原因,他的同步运动精度也不高。
在两只油缸前另加一只同步油缸,使其中的的两油腔的工作面积相等。当活塞右移时也能保证以想等的油量进入两油缸,但同样存在着制造误差和泄漏的影响。一般用在油缸一、二容量较小的场合。
(今天先说到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专业做液压多缸同步,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可以达到要求 同步精度介于 同步马达和伺服之间,可开环也可 ...

不会 运行很平稳 没有爬行 没有噪音

网友(2015-05-03):
像挖掘机臂油缸的话,采用机械同步最简单、最有效、最省钱。

网友:
期待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液压缸同步精度高很难实现

网友(2015-06-04):
方案出来了, 也不好调试啊,而且高低速,有无负载,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精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年代一本浅显易懂的液压技术知识相关内容:油缸同步走
      在某些液压机械中,常要求两只油缸运动时不 ...

期待后续,

网友:
若楼主真和挖掘机一样,例如两个油缸尺寸一样,相距在1米以内,则无需采取任何同步措施,刚性连接即可。
双油缸刚性连接实现同步的例子很多,例如中联的汽车起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