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密封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06):
平面密封,两个平面会分离,分离之后再压紧,如何保证密封效果和密封寿命,各位大神请支招啊!

楼主:
补充: 两个平面各有一个水孔,在同一中心线上,中间介质是70公斤压力的水。

网友A:
采用柱塞泵结构

网友:
百度端面密封圈。或face seal.

网友B:
尼龙或四氟

网友:
孔做成套管式,加密封圈,同油缸

网友:
端面密封改成径向密封

网友:
用快接行不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油缸的活塞杆的密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或四氟

尼龙试过,但是不好,四氟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柱塞泵结构

柱塞结构是不是用Y型的密封圈?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但是我的机构有一个端面需要旋转,所以很难解决

楼主:
上面的刀塔需要旋转的,所以套管式的可能不行·····  径向密封倒是可以,但是密封圈的寿命实在是短的可怜·最多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