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层,请教

楼主(2015-01-06):
请问一下。你们的图层是做成什么样子的?又到了哪几种线性、对应的线宽、颜色是怎么配置的?好像国标对颜色都有要求。

楼主:
据说最好不要在0层上绘图。请老师教我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轮廓线  ——蓝色——连续粗实线——0.15mm
2、粗实线  ——白色——连续粗实线——0.3mm
3、尺寸线  ——绿色——连续细实线——0.05mm
4、剖面线  ——青色——连续细实线——0.05mm
5、中心线  ——红色——细 点 画线——0.05mm
6、内隐藏线——粉红——细  虚  线——0.15mm
具体的可以查看GB的绘图标准
我的原则是图作出来清晰
你也可以根据你所处的行业和绘制零件的特点来命名图层

网友:
如果安装了天河 天喻等外挂CAD,或者使用了CAXA电子图板、中望、浩辰等国产CAD软件,则图层都是系统自动设置好的

网友:
下个pccad  里面什么都给你做好了

网友:
国标对这个有要求?请楼主把国标传上来,一睹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轮廓线  ——蓝色——连续粗实线——0.15mm
2、粗实线  ——白色——连续粗实线——0.3mm
3、尺寸线 ...

你说的好。谢谢你

网友:
1、轮廓线——蓝色——连续粗实线——0.3mm
2、粗实线——白色——连续粗实线——0.5mm
3、尺寸线——绿色——连续细实线——0.25mm
4、剖面线——青色——连续细实线——0.25mm
5、中心线——红色——细  点花线——0.25mm
6、内隐藏线——粉色色——细虚线——0.25mm

网友:
感谢各位,提供资料学习了.

网友:
有的颜色 打印不出来这个要注意 还有的很淡

网友B:
你自己需要什么线就做什么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需要什么线就做什么图层

你这话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话说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5-09-29):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

呵呵

网友(2016-06-15):
这个行业不同,对应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网上可以下个GB设置一个做好模板!

网友(2016-07-27):
这个有GB的吧!应该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
粗实线   0.5 默认线型
细实线   0.25 默认
点画线  0.25 center2
虚线      0.25  henden2
  GB

网友:
不要在乎国标要求,关键是自己喜欢的颜色,还有你电脑配的打印机打印出来是否清晰,粗实线和细实线区分是否明显,还有虚线、剖面线、尺寸线和文字等等。只要做好一个模板,、选好线型和粗细和颜色,一次性的工作,以后插入模板就行,以后都不用再重做了,其实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