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制图基础——如何画椭圆的外切线

楼主(2015-01-06):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参数化尺寸驱动的草图越来越多的使用,原来我们熟知的几何画法都忘记了。
比如如何画出与椭圆相切的红线。

答:画两条平行红线的线在椭圆内,连接椭圆内这两条线的中点,延伸到椭圆边,就是切点。

网友:
它的理论是什么?

网友(点评):
椭圆是圆的平行(斜)投影。。。

网友(点评):
相似三角形

网友A:
我要在椭圆外任意一点画和椭圆相切的线,切点怎么找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是这样,任意一点画和椭圆的中心连接,平行线,然后就是上面一样的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是错误得。。。

网友:
有个对象捕捉 相切

网友(点评):
还对象捕捉呢,还相切呢,你看懂了题目要求了吗,30度的角度你怎么保证,你如何确定线段起点

网友:
汗一个,椭圆的公式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在椭圆外任意一点画和椭圆相切的线,切点怎么找

网友(点评):
我的方法是,直线方程与椭圆方程联立求解!不过你的方法还是省功夫些!

网友(点评):
大侠,问一下,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赞了!给你365个赞
原来软件给我们捕捉个椭圆切点要这么多计算

网友(点评):
感谢认同! 这是俺的传统手绘思路,软件可能不需要这样麻烦。。。。

网友:
对于楼主这题,我的笨方法是:已知30度,转为数学题求解,(已知斜率,求椭圆上的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手工绘图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