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需要设计一套传动系统,请推荐减速机

楼主(2015-01-06):
本人需要设计一套传动系统,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加滚珠丝杠形式。
说是设计,其实就是更换下品牌。
之前有过类似的设计方案,电机是SEW的伺服减速机,但是成本较高。

如上图为三维示意图。
请教下论坛上有经验的大侠,如果换成成本较低的伺服加减速机,推荐什么样的品牌?当然最好是和三菱价位差不多即可。杂牌请不必推荐。
如果是一体式的最好,有什么品牌可供选择?
如果没有这种的话我目前参考了三菱的伺服电机,是配用蜗轮蜗杆减速机还是行星减速机?
谢谢大家。

网友:
台达的可以考虑啊

网友A:
安川的伺服和三菱价格差不多,
涡轮蜗杆不建议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的伺服和三菱价格差不多,
涡轮蜗杆不建议这么用

谢谢您。
不过重要的不是伺服,而是减速机。

网友:
还是伺服电机+行星好,稳定,实惠,同精度的蜗杆减速机大概是行星的3 4倍呢

网友(点评):
“精度的蜗杆减速机大概是行星的3 4倍呢” 指的是?

网友(点评):
价格,抱歉打漏了

网友(点评):
蜗杆减速机应该是二次包络涡轮蜗杆,加工成本杠杠的

网友B:
用国产的还是用进口的?

网友(点评):
都行。但是涉及到价格,可选的余地也就国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国产的还是用进口的?

浙江瑞德森的减速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斜齿轮减速机  接伺服  台湾的 性价比高 比SEW的便宜 比国内的质量好~ 价格适中~ 18112526575  小樊

网友:
可以考虑下西门子弗兰德的,现在出来个新产品,价格又优势,可以联系我qsk15800725428@sina.com

网友(2015-04-04):
新宝减速机不错,解剖了一下纽式达特的减速机,他的结构和新宝的一样,价格会低很多,不过刚刚购买了一套还没有试用的经验~~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
米思米啊

网友:
台达,我们实验室一直用这个

网友:
富士电机加行星减速机

网友(2015-05-20):
浙江通力减速机  不错。。价格比进口的便宜一半加工设备相当,材质略有不足。。sew  弗兰德 的加工较贵

网友:
sew确实太贵,想要品质差不多的就用台湾的吧。台湾世协行星+安川伺服 妥妥的,省空间,省成本。想详细了解可以咨询我,253486503@qq

网友(2017-03-20):
电机带动丝杠(伺服驱动),其中的变速环节主要目的是 机电匹配
如果中间用行星减速或者涡轮蜗杆减速,是不是过了。性能会受影响
机电匹配的计算,可以找机床设计的书,找机床设计手册

网友:
减速机应该是sew的K系列,国产的可以用博能 通力或者杰牌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