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环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5-01-06):
如图所示,圆环是怎样加工出来的?直径80mm,深度25mm。

网友:
钣金冲压

网友:
铝件可以用冲压的方法(类似于铁材冷镦的方法)
铁件不知道

网友:
这是一个冲压件

网友A:
这个冲压拉伸,不是可以吗,苹果那个垃圾桶,那么深的,好像叫什么深冲压技术做的。

网友(点评):
苹果那个应该叫挤压,LZ这个是拉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冲压拉伸,不是可以吗,苹果那个垃圾桶,那么深的,好像叫什么深冲压技术做的。

苹果的那个垃圾桶只有在国外才能做吧?

网友(点评):
呵呵,今天才知道还有苹果的垃圾桶

网友(点评):
网上有苹果垃圾桶的加工的视频,很经典~~~

网友(点评):
此垃圾桶非彼垃圾桶^_^

网友:
看那样想冲的

网友B:
下料——拉伸——切边——冲孔——钻孔攻丝

网友:
你说电机风扇罩事怎么做的。

网友:
最简单的冲压拉伸

网友:
像是铝的,

网友:
冲压,拉伸。。

网友:
看纹路就知道不是切削加工出来的,是冲压的。

网友:
冲压拉伸

网友:
楼主,铝饭盒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和制钢轻锅一个道理,冲压拉伸

网友:
和作 炮弹壳子一个做法.

网友:
 冲压拉伸钻孔攻丝

网友:
有量就开模做拉伸,没量就卷圆,焊接

网友:
下料——拉伸1——拉伸2——切边——冲孔——钻孔攻丝

网友:
拉伸冲压

网友:
压出来的

网友:
明显是个钣金冲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冲压拉伸,不是可以吗,苹果那个垃圾桶,那么深的,好像叫什么深冲压技术做的。

这确实是个拉伸件,冲裁跟拉伸是钣金中两个不同的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料——拉伸——切边——冲孔——钻孔攻丝

孔可以先打啊

网友:
应该是旋压而不是冲压

网友:
肯定是冲压的

网友:
单纯拉伸的话,能保证厚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可以先打啊

先打孔,拉伸时会拉裂。即使不拉裂,孔也会变形。

网友:
我能说是铸造成型吗?

楼主:
普通冲压机是冲不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吨位不行。

网友:
板材拉伸--冲孔--打侧边孔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冲压的啊?楼主这个拿来问是有什么其他要说吗?